[手动] 到手3套数码之家螺丝刀工具,说说他们的优缺点。

楼主(2022-08-21):
最新的一套已经收到,打算送给孩子带到学校去。这套手感很好,外壳是铝合金的,小巧紧凑。弹出式设计很赞。

中间那套黑色的,中规中矩,放在家里楼上偶尔使用。

螺杆的粗细你们慢慢看。

用得最多的就是这套。杆能拉长,对付某些深孔螺丝较好。

但是这个外壳设计有点瑕疵。
每次关盖的时候就不能很好的盖好,
有点翘起。

问题出在后面这个轴上,应该把下面固定,这样就能轻轻松松的关盖了。

拆个新版的魅色充电器吧。

新版支持3.85v的电池和3v磷酸铁锂。

内部和以前的差不多,做工比较优秀。

芯片被打磨,不知用的啥芯片?

充电口依然是安卓micro口,而不是c口。
旁边的usb-a口,很少使用,我几乎没使用过。

网友A:
都是积分兑的还是充值买的?

网友: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为什么你能搞到全套啊

网友:
我的X22,缺点是:手柄的头与身分离、、、、鸟。

网友:
免费的用,很不错了,质量要求别太高

网友:
蜗牛换了这么多

我觉得南旗最好用

网友B:
竟然有人把我顶下去了,等有钱了我要再兑一页。。

网友:
我也拥有第3套

网友:
兑了22和23

网友:
在老站只换了两套22合一、5套12合一!

网友:
感觉南旗的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积分兑的还是充值买的?

积分兑换

网友:
那确实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有人把我顶下去了,等有钱了我要再兑一页。。

这个手感不太好

网友:
看痕迹独宠22合1啊

网友:
我换了两套,买了坦克家的两个手柄,说真的坦克的手柄设计得比论坛的好,伸缩部分分段多,长度自由,论坛的只能一伸到底,其实再加工一下多分几个区就好了。

网友:
还是南旗更方便

网友:
有不要手柄的么?感觉这个用在虾牌上不错

网友:
中间那套是安士X1,性价比、质量、性能最好,其次是右边老款南旗,左边新款南旗是玩具。

安士X1使用的是800批头,天生比其它两种4mm批头强,无论是剪力、扭力强度,还是抗扭强度都远远高于4mm批头;其次800批头缺点明显,狭小、细长孔距使用不便,例如相机、播放器等,在有些小家电上使用还容易出现“吃不住”螺丝的现象。

另外,4mm批头有个比较尴尬的地方,为了保证批头与手柄之间旷量最小,4mm手柄绝大多数采用磁吸方式解决,但有些使用环境要求批头不带磁性,这时候800批头优点明显,旷量小、牢固,还可消磁使用。
---------当然,数码之家这款安士X1手柄也是磁吸的,旷量也不小,虽然可以消磁使用,但手柄内带磁吸,多少还是有影响;安士其它几款手柄有加强版,都是可不带磁操作,比这个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