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许久没发帖,拆TL-SG2008D网管千兆交换机兼对比

楼主(2022-08-21):
      简单过一下外包装

      铁壳,pcb板子要比外壳更小一些,散热做得不错,不光芯片上贴了散热片,主芯片对应底板位置还通过硅胶散热垫接触到下面的铁板。

      硅胶垫很厚实

      散热片粘得比较死,就没有强行拆开看了,推测方案就是Realtek rtl8370n,正好手头有个傻瓜型的,正好拆了对比下。

      pcb布局走向都类似,dc-dc降压都是用了线性降压,储存芯片部分有所区别,2008D用了25q32芯片,傻瓜型gs1008/sw1008g 采用24c08芯片。
      网络指示灯,管理型的灯就在接口中集成了,傻瓜型的做到前面板。
      供电都是9V,傻瓜型9V0.6A,管理型9V0.5A。

      在某代码仓库上有个管理型改造的项目RTL8370N 的管理型改造,说是可以把某些傻瓜型交换机改成管理型。对比下pcb,似乎我这个傻瓜的不用折腾了。那就贴个散热片,不白拆一遍。

      tp是家用网络设备大厂了,这个sucom就是个淘宝小品牌。对比下价格,tp入手8x元,渠道pdd,sucom傻瓜型,闲鱼购入,同样是8x元。现在大厂也够拼的了。管理型的做工感觉略胜一筹,功能更多,还有远程app控制。小厂怎么竞争啊

网友:
外包装详细啊。

网友:
散热的确不错,上下两面都有。

网友A:
这个喷漆强迫症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喷漆强迫症忍不了

应该是刻意隔离的,基板上直接贴散热贴

网友:
TP也是够卷的,感觉这个做工可以了,还是网管交换机
=

网友B:
没找到8X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喷漆强迫症忍不了

这个是为了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8X的价格

可以领取100-25券,下单就是8x的价格了

网友(2023-02-13):
ee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闲鱼收了一批全新的中兴交换机,60元做工用料可比楼主的TP强。当然如果正规拿货,估计不下100大洋

网友:
中兴的好象与TP差不多

网友(2024-04-12):
管理型号的很好用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