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物生物迷你加湿器拆修

楼主(2022-08-21):
一个物生物迷你加湿器坏了,判断是开关坏了,这个加湿器是两用的,下边是个小瓶装水用,加湿器端是超声焊接的,很不好拆,另一侧也看不到缝隙,就从加湿器侧破拆了,但是里面的开关没法取出,必须拆开另一端,扭在那个小瓶子上,扭紧了,用力掰开带出里面的开关!里面开关坏掉了,没有合适的替代,就用那个数据线头的弹针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其实可以不用破拆加湿器端,直接掰开另一端,但要小心,里面连接加湿器元件的线比较短!附图

楼主:
物生物迷你加湿器拆修

一个物生物迷你加湿器坏了,判断是开关坏了,这个加湿器是两用的,下边是个小瓶装水用,加湿器端是超声焊接的,很不好拆,另一侧也看不到缝隙,就从加湿器侧破拆了,但是里面的开关没法取出,必须拆开另一端,扭在那个小瓶子上,扭紧了,用力掰开带出里面的开关!里面开关坏掉了,没有合适的替代,就用那个数据线头的弹针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其实可以不用破拆加湿器端,直接掰开另一端,但要小心,里面连接加湿器元件的线比较短!附图

网友A:
充一次电能加湿多久,还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最好用纯净水,减缓加湿器换能片金属微孔堵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一次电能加湿多久,还有效果怎么样

真没留意充电一次用多久啊,感觉电池不大。效果还可以吧,一人用足以啊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纯净水,减缓加湿器换能片金属微孔堵住问题。

嗯,纯净水,或者凉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