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AI智能音箱 一代拆解修复

楼主(2022-08-21):
海鲜市场收到一个华为AI智能音箱 一代,故障描述为不通电。
收货分解开,一通电果然不通电。拿出万用表一查,12V已经通过小板到了主板。
拆开主板背面一看,有个小芯片已经有明显的烧毁的痕迹。
后端电路没发现异常,也没有明显的短路。
百度以后知道是个降压芯片,但是我的版本和网上的版本元器件和电路都有所改动。

各种网上查询丝印信息,希望能找到芯片型号。预计替换后应该能修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折腾半天也不能找到准确的型号。
哎 还是先拆掉芯片看看主板走线,希望能找到可以替代的型号。
忽然想到有人说主板有个调试接口,是安卓口。找来线通电,还是没有反应。
想了想,现在的设备很多都是5V供电,这个芯片按理也是12V降5V。
在原降压芯片的输出脚3旁的线圈上焊接一根线,调试口通上电。

用刚才那根线去触碰调试口旁的5V电源正的测试点。一眼看见灯光亮起。这也行!!!
原来是12V2A的电源,我换5V2A的电源替换,希望功率够用。
原电源的12V直接来的这里降压。主板其他的供电也是从这里出去的。芯片已经拆除,清理好了焊盘。
现在5V的跑一路来这里也没啥影响。原来的线路都懒得断开。
调试口的测试点太小,不好焊接。直接改为焊接到原来的12V电源输入正极。

找来一个5.5口的5V电源。通电试机。测试功能正常。
装回主板和连接线。外壳清理干净。
通电测试,升级固件。

原来的固件版本

升级一次后的版本

再次自动升级后的最新版本。
好吧,现在该音乐响起!

后续还有点升级空间,把主板上的圆口电源小板换成typec的,使用更方便。
那个小口刚好能过typec的充电口,主板上想法固定好TYPEC母口就行。
个人原创 仅供各位参考。
已改typec接口,家里淘汰的充电头可以利用上。实测需要5V2A的头才够用。1A的音量大了拖不动,会死机。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

网友A:
10w电源,差不多够用了。以前有个带钟控功能的时钟,原内置12V工频电源,故障后,换成DC口,外接电源供电。使用三星5V0.7A点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不错,成功修复,楼主多少收的?

网友B:
小圆口的插口不比TYPEC的接口简单?

网友C:
就怕功放芯片是9V或者12V的,还好运气好。

楼主:
这个也不算捡漏吧。好在故障不大。
已改为typec接口,热熔胶垫高,3m双面胶上下固定,上好后盖螺丝后几乎没有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怕功放芯片是9V或者12V的,还好运气好。

看主板电路是12v直接到降压芯片的,感觉如果是9v,没多大必要来个降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圆口的插口不比TYPEC的接口简单?

什么接口其实不重要,主要是配套的电源适配器和线。家里有闲置的充电头和线,也库存有tyoec母头.刚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w电源,差不多够用了。以前有个带钟控功能的时钟,原内置12V工频电源,故障后,换成DC口,外接电源供电。 ...

已改成typec接口,看了哈电流,最大音量不到1A.但是1A的头带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怕功放芯片是9V或者12V的,还好运气好。

最笨的办法就是双电源供电

楼主:
我觉得这个降压电路有些多余,所以二代也改变了。12v输入的电源适配器有太多种,一不小心插错就烧了,增加故障率,5v的充电头一般自带有有保护电路,实际使用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笨的办法就是双电源供电

还好坏在前级电路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的

网友:
这个都能自己修   厉害

网友:
恭喜捡漏修复成功

网友:
就喜欢看大家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