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拆个农行的动态密保器

楼主(2022-08-21):
『X折腾』拆个农行的动态密保器
以前办卡的时候强制要求的,现在已经用不到了。

用上专用的拆机棒

背面撕开

主板,以及内置电池

通电已经不能用了

现在基本用不到了。。

网友A:
2032还有电,别浪费啊

网友B:
打版做个小计算机

网友:
用不上了,吃灰

网友:
改写程序,改成计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版做个小计算机

还可以做个13位的,一般人没有的那种计算器

网友:
密保器干啥用的,开保险箱?

网友:
银行现在都不给开网上银行了,让你使用手机银行

网友C:
这个是基于时钟的,那个晶振是不是32768的,应该很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基于时钟的,那个晶振是不是32768的,应该很准吧。

无源晶振再准也会受温度影响,改时钟还是上8025T好点

网友D:
这种就是个牛屎芯片+电源,貌似断电了就废了

网友:
得到晶振一枚,电池一个

网友:
密保,流行过一段时间

网友:
看出来年代感了   没灌胶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2还有电,别浪费啊

没电,我接了可调电源。

网友:
开机显示错误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是个牛屎芯片+电源,貌似断电了就废了

一直搞不懂,他们是通过什么联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搞不懂,他们是通过什么联系的?。。

不用联系,按时间加密的,实际密码器就等于是个电子表+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