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手机换电池

楼主(2022-08-21):
OPPO R9s 手机用了很长时间,2019年换了。一直左他用,最近电池不行了。拼多多买了一块原装电池,52块钱。

手机、电池、工具

手机先关机

取下卡槽

拧下底部螺丝

把螺丝刀插入耳机孔往上撬,大胆点不要怕

开盖

电池连接处

拧下螺丝取下压片

用工具撬开电池卡扣

拉着绿塑料往一侧取下电池

装上新电池,新电池卡扣比原来的靠中央,把引线折了一下才装上。

先开机看看

装好后盖开机OK

新电池开机电量56%
充满电
使用一整天还有45%电。还不错。

楼主:
沙发备用    补充一:大家纠结于电池是否原装,其实手机都已经停产多年了,有电池能用就行了。

网友A:
估计电池不是原厂的

网友:
很老的机子了,当时刚出的时候同事买了一台,那时候还是很亮眼的

网友:
满血复活,恭喜楼主

网友:
oppo R系列当时卖得可火了,菊花看着眼红了,于是想出了阴招,把R后面的型号给抢注了,oppo迫不得已新注册个reno系列

网友:
'''新电池卡扣比原来的靠中央,把引线折了一下才装上。''说明电池不是原装

网友:
电池不是原厂的?"

网友:
只能说号称原装电池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不是原厂的

电池能快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能快充

能快充又说明不了啥。就是大电流充电,电压还是4点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快充又说明不了啥。就是大电流充电,电压还是4点几伏。

OPPO自己独有的技术,一般电池不行。

网友C:
为什么后盖内侧会有磨痕?

网友:
如果相信这个原装就。。别太认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后盖内侧会有磨痕?

胶

网友:
电池应该不是原厂的

网友:
拼多多上买的电池能用么?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还是能拆后盖的好啊  拆屏幕的我搞废了一个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