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弃暗投明----废弃让墙面霉变难修的漏水暗管,拥抱安全美观易修的明管

楼主(2022-08-21):
这是DIY的混水阀。原来的单把混水阀在开冷水时会减少热水,热水温度上升,结果出视越开冷水水温越高的怪事。

网友:
这是全AI混水阀

楼主:
能在夏天维持恒温的热水器, 最小火力可以控制在2kW左右, 这样30度的进水随便烧一下就是37度左右了. 但这种热水器通常要三四千元甚至更多.
一千元左右的"恒温"热水器最小功率只能做到6到8千瓦,这样在进水温度较高的情况下水温就失控了. 折中的办法是增加手动的冬夏档位切换,可惜我的热水器连这个功能都没有.

水温过高, 自然会想到兑冷水, 可这对于单把手混水阀不合适. 因为单把手的混水阀在开大冷水的过程中, 热水是会减小直至关闭的. 这样一来会导致热水器的出水温度进一步飚升, 直到达到热水器输出热水上限, 然后又突然熄火. 这个温度可能有60度. 即便混入逐渐增大的冷水, 也无法抵消热水器出水因为热水量减小而引发的温度上升, 结果就出现了冷水比例越大, 总水温越高的怪象. 或者随着热水出水量减小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熄火了, 突然从烫人变成寒人.

猜想双龙头混水阀可能好一点, 所以就这么diy 了一下. 原来埋入墙体水管几年前因漏水砸墙修过一次, 但仅仅是修复了明显漏水的问题, 极慢漏水, 就是那种能让墙壁下部长期湿润, 但又不会在地砖上形成流水的那种漏水一直存在, 墙壁发霉起皮无论怎么修复都无济于事. 无力再承担砸墙的折腾, 只好彻底废弃暗管, 改用明管.

有坛友说过, 选择暗管的家庭大多都要经历一次后悔. 这是千真万确的. 不说百分之百, 至少有一大半如此. 更糟糕的是, 剩下那些似乎没有后悔的家庭, 可能有很大比例也只不过是没有发现明显渗水现象而已, 但会被墙体发霉和起皮长期困扰.

顺便说一下这种双龙头的混水阀门的效果.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灵光, 因为公用一个水源, 又公用一个花洒出口. 结果开大冷水后, 热水阀门虽然开度不变, 但水流量还是减小了. 所以开大冷水时热水器出水温度还是会上升, 只不过热水器的出水减小程度不像单把手混水那样明显减小, 所以温升范围有限.只要冷水阀门开得足够大, 还是可以调出不烫人的温水的.

网友:
即便如此,也不必要另行走管啊,角阀装在暗管上不行吗?

网友:
真丑,用个自动混水阀吧,也不贵,5/60十块钱,

楼主:
如果墙内管道不漏, 确实角阀装在暗管上就行了. 不幸的是同时还叠加了暗管漏水的通病.
俗话说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此言非虚.

网友:
终于看明白了,老混水阀没有拆掉,重新铺管线DIY了一个,不错,清晰明了。

楼主:
看来一张图也未必胜过千言万语.
卫生间的暗装水管子都内漏, 废弃了. 现在只是利用原来墙上埋的冷热水接口和单把手混水阀的部件做了一个支架, 利用卡箍将diy的双把混水阀捆在旧混水阀上面. 瓷砖上已经打了太多的螺丝孔, 实在不想再打新孔来固定商品双把混水阀了.

自动混水阀的工作逻辑跟单把手混水阀类似, 就是检测到出水温度偏高就增大冷水阀开度减小热水阀开度. 但是由于热水器贪便宜最小功率偏高, 当气温较高时最低出水温度不再受控, 热水器出水量越小水温越高, 结果就是把手越向冷水一侧搬动混水阀的出水温度不降反升. 这个情况用自动混水阀也一样无法解决.

网友A:
明管好,暗管有漏水的毛病,还很难查。

楼主:
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美观是第一位的。至于可靠性安全性,跟美观相比都可以靠边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管好,暗管有漏水的毛病,还很难查。

就是平时装修那些水路暗管全都有不小的漏水风险?

楼主:
无论明装还是暗装都有漏水的概率,没人敢打包票说自己做的管路绝对不会存在漏水的隐患。 但是一旦发生漏水的问题,暗装需要砸墙砸地砖,明管就简单多了。不差钱也不怕折腾的家庭赌一把暗装一次过问题不大,如果是手头紧张,或者没有精力折腾,一旦摊上安装漏水的事情就窝心了。

浪费了钱财和精力能解决问题还算是好的。就怕那种轻微滴漏,看不出来是管路漏水,症状跟空气湿度大了类似,内墙涂料起层发霉,一辈子在这种环境种生活却不知原因何在。

网友B:
不知道在暗装封墙前打压测试一周能不能降低暗漏风险。

网友C:
维修容易了,但丑了,难看了,女人们可能要不高兴了。

这样弄并不显得有多强的能力,但解脱了,以后方便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在暗装封墙前打压测试一周能不能降低暗漏风险。

如果下足功夫,当然可以大大提高可靠性。打压最好在管道干燥的情况下打压,因为同一个管路漏水比漏气困难得多。轻微漏气的管路,不一定漏水,但轻微漏水的管路,一定会漏气。所以检查气密性相当于把水密性的问题放大了成百上千倍来检查。如果连气体都不泄露,那一定不会漏水了。用气体打压检测的速度比用液体打压检测速度快得多,只要修正好气温变化引起的压力变化,剩余压力变化就是漏气引起的。

当然无论是用水打压还是用气体打压,检测的都是静态的密封性。时间久了管路因为水压水温变化发生伸缩,流水的振动再加上水锤效应引起的冲击振动等因素发生的材料疲劳,这些对管路的可靠性都是不确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容易了,但丑了,难看了,女人们可能要不高兴了。

这样弄并不显得有多强的能力,但解脱了,以后方便省 ...

完全正确。装修时建议用明管,遭到女人反对。入住后卫生间厨房地面就没有干燥过,天天用干抹布擦也无济于事。直到几年后卫生间彻底暴雷,漏水从砖缝中呈喷泉状才明白是管路问题。请人检修时发现是埋入地下ppr弯头管件断裂所致,从断裂的痕迹上看有铺满黄色水锈的旧痕也有刚刚撕裂的白色新痕。说明漏水存在时间很久了。卫生间外墙上批的砂浆都因为长期潮湿而脱落了,更不用说表面的乳胶漆了。

仅仅是“修复”这一个裂口就毁掉好几块地砖和墙砖,难看得要命。又过了几年同样的情况在卫生间重演。这次实在没有能力砸砖“修复”了,只好按最初的建议,全部换成明管了。

这种“改造”纯属穷对付,只不过一时没找到合适的版块,又因为看见一些介绍改造管路的帖子都在“能工巧匠”这个版块,所以没多想就发到这里了,与能工巧匠完全不沾边。如果论坛增设“糗事一箩筐”之类的版块,那就恰如其分了。

网友:
可以,效果咋样

楼主:
有效果。将最高水温降低到了能忍受的温度。但没有达到舒适的程度。据说高档恒温热水器的火排分三段,能根据实际需求自动选择开通的火排数量。廉价的恒温热水器火排不分段。好一些的有冬夏调节旋钮选择不同的火排数。可惜我这个连冬夏调节旋钮都没有。自己拆机改造没有把握,只好通过这种办法对付一下。

虽然改造后开大冷水阀门不再减小热水阀门的开度,但由于同一个水源的问题,热水阀门即便开度不变,也还是会因为冷水阀门开度增大后水压降低,导致热水出水流量减小,温度还是会失控。只不过热水上升的温度比早先用单把混水阀略低一些。

人有适应能力,只要水温不是高得离谱,忍忍就过去了。现在气温回落,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楼主就没想过原来的混水阀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没想过原来的混水阀出了问题?

拆换过混水阀的阀芯。看阀芯陶瓷阀片的开孔形状,能推断出冷水最大开度对应把手完全偏向冷水端的位置。
实际试过将混水阀的热水进口堵住,然后将冷水把手从冷水端转向热水端,可以观察到出水量是单调减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