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解决容声376WKF1MY风冷冰箱冷冻室结冰滴水 更新主板和压缩机照片

楼主(2022-08-21):
15年苏宁上买的容声BCD-376WKF1MY风冷冰箱,除了偶尔会有猛的咚一声响就像重物落地的声音之外使用一直都正常。

外观与参数如下,法式多开门。

直到5月份发现有时冰箱下面会有水,一开始没注意以为是做饭过程中弄洒的水,直到后来有一次刚好发现滴水的过程,就是从最下面一个冷冻室里面淌出来的。

第一次检查发现最下面冷冻室底部的密封条掉落,就给装上了,然后一个月内没有滴水以为好了。

到了7月份又有滴水的现象,仔细检查发现冷冻室底面凹槽结冰,以为是抽屉大密封条破损或者变形,把冷冻室抽屉全都抽出来仔细检查没发现问题。

然后打电话给容声售后,后来本地售后小哥回电给支招说原因是排水孔冻结把冰箱断电1天自行融化疏通。

然后就是清空冰箱断电,移除冷冻室所有抽屉,在冷冻室最下层靠后的地方摸到有积水,看来的确是排水孔堵塞。

以前以为排水孔是直冷冰箱专利风冷冰箱没有,没想到风冷冰箱一样有。

室内30°的高温过了2个多小时,中间不时用吹风机往排水孔的方向吹热风,按理说冰早应该化了,后来感觉只是水位低了一点但一直都有水,应该不仅仅是结冰这么简单,准备自己动手拆开蒸发器盖板一探究竟。

然后就到网上查风冷冰箱蒸发器盖板拆除教程,查到的都很好拆,跟这个容声不一样,只能自己摸索。

冷冻室本来就不大,后面的盖板又卡的很紧,操作空间捉襟见肘,中途有几次都准备放弃,停下来之后就思考一下,有了思路继续拆,就这样拆拆停停历经2个多小时的努力满身大汗终于给拆开了,特地发帖上来分享一下拆解过程。

因为天气热,拆机过程艰辛,前面的步骤没有留下照片。

第一步,移除所有抽屉后移除最下方两个冷冻室之间的分隔层架。

第二步,先拆除变温室下方隔板的两颗螺丝,注意变温室的高度有限常规的螺丝刀根本放不进,需要用超短螺丝刀或者L型螺丝刀。然后把隔板向上推出卡槽,再往外轻拉,注意右后方有一个线缆插头,能摸到接头后把插头断开。就可以把整块变温室隔板抽出来了。变温室隔板的线导向内部加热丝,记得标签是是十几或者二十几瓦的防爆加热丝,没想到这里面还要加热。自此变温室和冷冻室的隔板都拆空了。

第三步,把上面一层冷冻室右后方的白色传感器用螺丝刀或其他工具往后推出小窗,然后拆除冷冻室蒸发器盖板的固定螺丝,应该是四颗具体记不清了。再把蒸发器盖板整体往外拉,这一步操作上因为操作空间小加上有抽屉门框导致不好用力操作有些艰难,而且不能用蛮力,因为后面还有一堆线缆,具体请看下面的照片。

白色圆柱形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温度传感器,注意最下面冷冻室后面的同规格传感器不需要动因为跟蒸发器盖板是连体的。

蒸发器盖板拉的时候下面最好用膝盖稍微顶一下防止突然下落,然后把右上角往外多拉一些距离,断开所有插头,一共是4个。然后就可以把蒸发器盖板取下了,取下后如下。

蒸发器盖板组件的背面如下,正面忘拍了。

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塑料板,严格来说应该叫类似冷冻室送风组件,集成了鼓风风扇,风门,温度传感器。

上面的线缆插头特写

然后就可以观察到蒸发器了。

仔细看一下排水孔,上面有积水,更关键的是有一根金属丝从蒸发器加热管连接排水孔。
之前在网上查很多冰箱排水孔结冰堵塞的解决办法都是疏通后维修人员用铜丝伸进排水孔另一端再拧到蒸发器加热管上,将加热管的热量导入排水孔杜绝结冰从而保持排水孔畅通。而这个冰箱出厂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把排水孔加热给做好了,可见此型号冰箱排水孔堵塞与结冰基本无关。
找来一段铁丝往排水孔里疏通几个来回,果然很快上面的积水就没了,多疏通几次发现会带上来一些黑色的胶泥物。

再把目光投向蒸发器,顶端好像有一个类似胶带的东西脱落并且有大量的类似半固态胶滴落到蒸发器翅片上,镜头拉近一点看看。

基本能确定应该是出厂的时候上面的铜管接头包裹了一层胶,但后来全部脱落,落到蒸发器翅片和后壁上,逐渐堵塞了排水孔,然后集水槽上面的水溢出到冷冻室结冰,并在某些时候拉开冷冻室最下层抽屉因为受到震动在水满溢的情况下直接从冷冻室流出。

解决办法也就简单了,先把排水孔里的胶泥多清理几次,然后尽量把蒸发器翅片上的胶泥铲出来。清理翅片上的胶泥用了一个小的一字螺丝刀,最终也只清理了一半不到的量,还有很多已经滴落到靠后的管路和翅片上,螺丝刀下不去,就由它去吧。

在疏通排水孔的时候注意上面的翅片非常薄,边角又都是尖角非常锋利,当时手被割了一下所以最好做一下防护,比如用一个泡沫快递袋做一下遮盖。

清理完了顺便看看用的什么管,看管路都是亮白色,猜测应该是铝,用磁贴测试不吸看来的确是铝,还好不是邦迪管(铁管),但是没用上铜管还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又打了个电话给本地容声售后小哥问这种胶清不干净如何处理,小哥答曰能清理的清一下,清不掉的不用管不会再堵排水孔,对于这一说法存疑,感觉后续还是有可能再次堵塞。不过售后小哥人已经非常好了,给排查问题指明了道路而且对各种问题不厌其烦,还是心存感激。

最后装回,先装蒸发器盖板(送风组件),记得温度传感器的线很长所以可以先装入盖板小窗,四个插头都是不同形状的而且有防呆设计所以无需担心插错,插头都插好并确保牢靠后要把线整体收入后面的一个凹陷处,否则盖板的螺丝孔位无法对齐,此处也会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就是连接变温室和冷冻室隔板连接线插头,装回变温室隔板和冷冻室隔离层架。

应坛友呼声,更新压缩机和主板照片。

压缩机浙江加西贝拉,型号NB1116Y,参数如下:
官网地址:http://www.jiaxipera.net/en/technology/product/product3.html

气缸容积:10.5 cm³
电机型式:RSCR(ePTC)
制冷量:
        ASHRAE:186W,635 BTU/h,160 Kcal
        CECOMAF:140 W
COP:
        ASHRAE:1.88 W/W,6.41 BTU/Wh
        CECOMAF:1.47 W/W

再看主板,先借一张淘宝卖家的图

以下为实拍图

青岛三莹SAMYOUNG电容,旁边的IC丝印TNY278PN,来自PI的AC-DC控制器和稳压器。

规格表: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41025/1457707244574.pdf

丝印B772三极管

继电器都是欧姆龙的,旁边的IC丝印AQH2223,来自松下的可控硅光耦。

规格表: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70824/C128520_1503566132982907427.pdf

最后再次感谢容声售后小哥提供的指导,也希望这台铝管冰箱能多用几年,用了风冷冰箱就回不去直冷了,而且抽屉式冷冻室非常好用,开关不费力可以拿靠外侧的物品只要拉开一点就好行程自由,比单侧开门好用的多。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现在的冰箱质量真不如上世纪90年代的。

网友B:
还是松下的好用耐用

网友C:
我家冰箱的孔冰住后,我就是无师自通地插根铜线在孔里然后拧在加热管上,后来再也没有冰住的问题。
但是LZ是融胶堵住是没想到的

网友:
压缩机加根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冰箱质量真不如上世纪90年代的。

以前租房子的时候见过一台老新飞,很小上面冷冻下面冷藏的哪种,一看就是上个世纪的设计,但仍然非常好用。那时的产品做工的确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松下的好用耐用

一分价钱一分货,据说西门子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冰箱的孔冰住后,我就是无师自通地插根铜线在孔里然后拧在加热管上,后来再也没有冰住的问题。
但是LZ ...

兄弟果然有办法跟专业师傅想到一起了,一根铜线彻底杜绝冰堵。
我也没想到能被这种胶泥堵住,不拆压根无法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分价钱一分货,据说西门子也不错。

西门子也是铝管的, 不值那个钱。
还有海尔卡萨帝,出口的铜,国行是铝,双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也是铝管的, 不值那个钱。
还有海尔卡萨帝,出口的铜,国行是铝,双标货。 ...

感谢大神科普。

西门子现在也是全线铝管了吗,如果这样的话定价的确是智商税了。

海尔卡萨帝之前了解过的确出口版铜管内销铝管,外贸型号配置高没办法,17个点的出口退税直接就是纯利润加上为了口碑所以相对舍得下料,做过几年外贸以前工厂里都是这样的。

网友E:
也可以拿细铁丝在冰箱后面下方的排水孔,从下往上捅

网友:
冰箱经常用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也是铝管的, 不值那个钱。
还有海尔卡萨帝,出口的铜,国行是铝,双标货。 ...

以前的西门子是用铁管的

网友:
是用什么牌子的压缩机啊,拍照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科普。

西门子现在也是全线铝管了吗,如果这样的话定价的确是智商税了。

我丈母娘家就是西门子对开门,我妈家是卡萨帝。结冰漏水毛病都有,绝对的智商税。

我的意见就一点: 买最便宜的。  好赖你也别想用半辈子。 我自己家是小米便宜的。

网友:
看来冰箱神器没啥用

网友:
现在都开始流行用铁管了,用铝管是折衷方案,还算是有点底线的。

网友:
看图排水孔较以前的老容声或华凌小了一圈,我拆过家里的老华凌,那个排水孔比较大,只是化霜管是130W的石英管,容易爆裂导致不能除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也是铝管的, 不值那个钱。
还有海尔卡萨帝,出口的铜,国行是铝,双标货。 ...

价格决定的,出口卖得贵,当然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拿细铁丝在冰箱后面下方的排水孔,从下往上捅

感谢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