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泰NB1-63 2P C25 和 NB7E 2P C16 断路器拆解

楼主(2022-08-21):
NB1这款断路器好像坛里还没见拆过,最近家里要装修,算了下分路共28个,ABB西门子要五六十元一个,买不起呀。这款听说比NXB,NB7之流要好(贵)点,遂买个拆来看看。
还有更贵的NB8,但一个的价钱都和ABB一样了,等一位大(tu)神(hao)
我也不是很懂,大伙们也帮忙瞧瞧。

下出线端:

还有大电流型63H,好像多一个可以同时接汇流排?

上进线:

这款好像要比其他款的多一个欧盟认证。

这款单打1p打不上去,会跳下来,要同时打上去才行。NB7那款单打一个可以。

称个重:

拆解中:

分体了:

触点不知道是啥材质:

灭弧栅12片,比NB7要多3片。

下面是NB7E:

上进线:

下出线:

放个对比:

拆完后感觉NB1用料还行啊?
打算着普通分路就买他了,洗手间单独装10mA漏保,分层的总开就买个施耐德电磁式漏保,省钱。

网友:
正品正泰电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A:
NB1很不错,功能上和施耐德ic65差不多
NB7就是原来的DZ47,DZ47就是仿的施耐德c45
正泰德力西都是根据施耐德的结构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1很不错,功能上和施耐德ic65差不多
NB7就是原来的DZ47,DZ47就是仿的施耐德c45
正泰德力西都是根据施耐 ...

你对它们的前世还挺了解的,可惜施耐德产品在国内也不老实了,不比以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1很不错,功能上和施耐德ic65差不多
NB7就是原来的DZ47,DZ47就是仿的施耐德c45
正泰德力西都是根据施耐 ...

大佬对正泰NB8有了解不,比ic65n还贵?本想买个1P的拆拆看,没想到没现货,要订货。还有正泰的Ex9B,当前没看到有卖的。

网友:
开关还是用正泰的吧,施家的只是外观做工好点,但却是抄泰泰家的哦

网友B:
能不能拆成2个单P用?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给楼主的梅特勒-托利多点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对正泰NB8有了解不,比ic65n还贵?本想买个1P的拆拆看,没想到没现货,要订货。还有正泰的Ex9B,当前 ...

NB8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比ABB都贵。所以我觉得直接买ABB比较好。不过NB8有一个紧凑型的断路器,强电箱小科员考虑那个
Ex9B是诺雅克,正泰旗下的高端品牌,我家电表箱里面是诺雅克的电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拆成2个单P用?

感觉不行,有联动装置,而且用铆钉装在一起的,拆了就散了。

网友:
那么到底是正泰好还是施耐德,或者德力西????同档次的比价格相差不超过30%,我是三种都用过,感觉手感施耐德好,正泰感觉铜接触点厚实,德力西要差点各方面都差点但最便宜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1很不错,功能上和施耐德ic65差不多
NB7就是原来的DZ47,DZ47就是仿的施耐德c45
正泰德力西都是根据施耐 ...

NB1是基于C60/C65平台的,和iC60/iC65平台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8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比ABB都贵。所以我觉得直接买ABB比较好。不过NB8有一个紧凑型的断路器,强电箱小科 ...

NB8没有施耐德ic65和ABB S200价格高,NB8-63H/2P C40A面价才72,iC65H-2P C40A面价是172,S202M C40A 面价是182元,相同额定电流,相同极限分断能力情况下,可见NB8和前面两位价格差距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