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小白求助跳线短接问题

楼主(2022-08-21):
第一次玩917板,贴了一片英特尔128G  TLC颗粒,板子默认是3D跳线,正好是3D颗粒,板子需要去掉R10   可是去掉R10不认盘,焊上R10认盘也能量产成功,就是插电脑上主控就会发热烫手,传输文件更烫手。现在板子R10  R12  R7在  ,  R11 R6不在。
短R11 R12 R6 R7是什么意思,怎么短?

网友:
短R11 R12 R6 R7,就是将原来的电阻去掉,直接将焊点短接起来。可以用焊锡或者0欧电阻

网友:
R10是3.3v,R11是1.8v,你得短其中一个才能用。你把R10去掉,短R11,别的不动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