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联想固态(SL700 120GB)不识别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2-08-21):
请教大神们  联想固态不识别 (SL700 120GB)主控PS3111.  Windows下可短接识别20M,但开卡软件却找不到该盘;于是PE下修复,有效,升级成功,但关机后,重新启动电脑进入Windows主页后,电脑硬盘管理中却找不到已经修复的该盘的任何显示信息,即完全不识别!请教众大神,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有解决办法吗?请指点一二

网友:
群联主控挑转接板。接SATA口短接是不认的。我一般用JMS转接。联想这盘容易掉固件,但刷固件也容易。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A:
用ASmedia 235或1153E的转接卡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Smedia 235或1153E的转接卡来开

好的,认识更加深刻了,谢谢

网友(2023-01-06):
终于知道为啥SATA口只能识别到2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