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微型压缩机制作一台冷水机 给鱼缸制冷

楼主(2022-08-21):
今年夏天这个夏天太热了 人还能用空调解决问题 窗台的鱼缸就没这么好运了 白天基本水温在35度左右 都热死好几条鱼了
是时候要搞点事情了!
搞完以后是这样的  好丑 要想办法搞个盒子

需要的东西
1:压缩机

海立微型压缩机 直流变频 117V 排量2.0CC 制冷剂类型R410A 制冷量 未知 功率 未知 能效比 未知

2:冷凝器

4排铜管 童叟无欺 散热量 380w 往大了搞 不怕大 就怕小

3:蒸发器

因为是做冷水机 所以这里用的板式换热器

4:干燥过滤器

这玩意用真空包装包着 拆包后要尽快接入系统

5:节流器

此处用的毛细管 长度多少 我也不记得了 刚开始 剪了80厘米 然后根据R410A制冷剂 制冷时运行压力 高压 2.6MP 低压0.8MP 压缩比大概在3.5左右(绝对压力 压缩比) 把毛细管和干燥过滤器焊接好后 焊接到压缩机排气口 吸气口留空 开启压缩机 测量排气口压力 所需压力应该是0.25mp左右 一点点剪  直到表压 显示0.25 为止!

6:加液口

这个 我买的 R410A专用的 不知道 冰箱 针阀是否能用

7:风扇

12V 1.6A给冷凝器 散热用的

8:加制冷剂套装

压力表 安全阀 软管等

焊接工具

用氧焊 对于我等爱好者来说 陈本太高  只能用便宜的东西卡式炉气罐 20块 4瓶 焊接铜管挺好的 只是烧压缩机 挺费劲的 烧了好久 压缩机油漆都被烧掉了!

初次烧这玩意 焊接的不好看

搞完以后 由于没有真空泵 直接制冷剂排空 低压口接入制冷剂 高压口打开 排空
由于没经验 把毛细管焊堵了  加制冷剂时 低压一直显示负压 我就一直加  直到一罐加完 也没有到正常压力
后来剪开毛细管 才发现 焊堵死了
现在没制冷剂了  等制冷剂中

………………未完待续!!!!!!!

网友A:
大工程啊!整了个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啊!整了个冰箱

这个压缩机  中背压的  做不了冰箱!没法做到零下20度

网友B:
这么麻烦,扔几块冰块不就行了……

网友:
人才呀,这样子也能整出来,等待成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扔几块冰块不就行了……

冰箱制冰速度慢 一个500毫升的瓶子冻一个晚上 丢水里 半个小时全部融化了 水温降低那么一丢丢

网友:
你这个会不会变成冰鲜鱼!

网友:
是不是还得加上温控啊?

网友:
这个好,比那个半导体制冷好,要看看功率,功率要大于鱼缸与空气换热造成的温升功率,才能达到降温效果。鱼缸太大就不好了。

网友C:
一直对压缩机制冷系统感兴趣,向楼主大神学习,坐等更新。能详细介绍驱动和焊接吗?

网友:
是得加温控,还不能忽冷忽热,不鱼也得玩完

不知道直接弄个智能插座加温度传感器来控制这个制冷系统的电源怎么样,这样就省事多了

网友:
发现一个自制冰箱的大牛,快来抓住他给我电脑制冷一下……

网友:
冰箱压缩机加双向阀是不是可以做个冷暖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扔几块冰块不就行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搞几个12cm的调速散热风扇直吹水面可降低5度以上。

网友:
看来看去,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我的USB风扇,效果也好,至少装上风扇后鱼一条没死,为前几天死了十多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对压缩机制冷系统感兴趣,向楼主大神学习,坐等更新。能详细介绍驱动和焊接吗?
...

驱动 这个买成品无刷驱动就可以了 都有调速接口的 根据需要 调速 或者定速运行 铜管焊接 我也是第一次 反正就是把管烧红 然后加焊条  看着接口处饱满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能人,啥也能干

网友:
腻害,这个降温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出手就是大手笔!压缩机的才是效率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