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盒子怎么破解或者刷机成别的盒子来用

楼主(2022-08-21):
之前拉网线联通赠送的电视盒子,请问怎么破解 ,或者刷机成别的盒子来用。

网友A:
查型号后在网上找,一般都有通用版本,刷机后就可以直接用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型号后在网上找,一般都有通用版本,刷机后就可以直接用了,很简单

找了就是找不到呢

网友(2022-10-15):
联通华为悦盒最简单

网友:
联通的华为悦盒刷机最简单!!

网友(2022-12-01):
根据机顶盒型号,或者CPU型号找破解固件!

网友:
看看大家的好意见好办法

网友:
拆开,用ttl,或者直接拆em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