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量DP-6012台灯调光故障

楼主(2022-08-22):
有没有用过这个台灯的?原电池故障,换成3.7V电池。调光效果不明显,不能调到最暗,可以调到最亮,调光不灵敏。

这个电路的调光原理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原理图?
具体原因,怎么修复???

网友:
怎么看着像可控硅调光电路,要不就是阻容降压,三极管调流或调压的调光电路?

网友A:
R2限流电阻烧了,原来的铅酸电池换成锂电池了?

网友:
买个现成的板子,省的修了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A:
R2限流电阻烧了,原来的铅酸电池换成锂电池了?

{:057:好眼力!!!r2确实颜色不对,目测已坏。

网友:
硅调光电路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8-11):
换个电位器就ok

网友:
这是典型的可控硅调光原理电路,这类故障率较高的是高阻值电位器,就是中是可控硅间那个可旋转的东西,无法调光或不亮了一般更换它即可解决问题。其次可控硅损坏。

网友:
换个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
我是前来学习的。

网友:
这R2 还有2极管都烧了,能工作算不错了

网友:
这东西很简单的

网友:
二个烧糊的电阻换了,不行再换电位器

网友:
还是买个新板子吧

网友:
换板最直接‘

网友:
楼主这就是以简单的阻容降压,可变电阻加可控硅的调压电路,你说调光效果不明显,那大概率是你中间那个可变电阻使用时间过久,阻值无法线性改变造成的,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阻值可变量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