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上海贝尔I-010G-V光猫拆解

楼主(2022-08-22):
web
192.168.1.1
admin/admin

ssh
192.168.1.1
admin/admin

【cpu】
PEB 98010 EL V1.3(LANTIQ)

【内存】
64MB , W9751G6KB-25 , 32M*16bit , DDR2-800 , SDRAM , WBGA84(8*12.5mm)

【rom】
8MB , 25L6406E M2I-12G , 64Mbit , SPI , SOP8

LAN:1000Mbps

网友:
只有一个网口,没有无线,专职做光猫。

网友:
用光猫上网速度快吗?

网友:
可惜不能diy

网友:
没毛病的,一般别去折腾它,万一拆坏了还要花钱买新的。

网友:
纯光猫,不带路由功能。

网友:
阿尔卡特

朗讯的设备

网友:
这个光猫里面的激光收发气的diy什么玩具吗

网友:
科技真神奇,80年代看《十万个为什么》,得知光纤通讯,现在光纤上网,真不知道这个光线的变化,居然速度这么快。

网友:
这货网口速度居然可以去到千兆

网友:
过年期间也买了一个光猫,结果没用上,垄断设置的壁垒无法逾越。

网友:
还要加个软的或者硬的路由器拨号上网吧?

网友:
光模块有条腿没焊,好像是接地...

网友:
这光猫有年头了。

网友:
这种m估计用不上了现在,运营商全是带路由功能能管理后台的设备,这种设备除非机房硬性绑定否则装宽带根本用不了,可能可以用于“长城宽带”这种低档小运营商线路上。

网友:
还得配个路由器

网友:
前几张图片比例失真,找到了当初16:9的液晶,看4:3视频拉伸全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