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能不能列举一下示波器能做到而万用表做不到的场合?

楼主(2022-08-22):
能不能列举一下示波器能做到而万用表做不到的场合,
ad7022s示波器怎么样,现在能值多少钱,
我手上有台ut61d看描述能接电脑上,显示波纹,这是不是接近示波器了

网友:
不懂顶,楼下大神继续

网友:
最简单的示波器在采样能力范围内都能看下信号波形,这个万用表就做不到。更仔细一点可以看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保持时间,电压最高点最低点等等。多通道的还能看信号时序(通道很多的时序还是要靠逻辑分析仪),这些万用表都做不到。还有配合示波器软件,还能看USB,SATA这些差分信号的质量是否符合规范。

网友:
一般来说,万用表可以做的,示波器都能够做到。
但是如果反过来,差距都太大了。

网友:
太多了,虽然我不用示波器。最显著区别就是示波器可以看波形和序列,尤其是短期内变化的,比如ms级波形,另外微小的变化也只有示波器能看到,万用表测到的是有和无,平均值,根本无法看波形。应用上来说涉及到通讯的场景万用表基本无用

网友A:
我说你这境界基本告别电子行业了,你会不会生气?

会生气的话就当我没说。

网友:
这完全就是两个东西

网友:
万用表集成的试播功能和那种玩具1M带宽的示波器差不多吧?这样比的话你的u61还强一点

网友:
能看信号波形

网友:
要是眼神好,能从指针表的抖动、数字表的跳动看出波形,万用表也能玩出示波器的高度

网友:
波形失真、纹波等等

网友:
主要是采样率 在往上是分析问题

网友:
有些万用表频响够高,是能测到纹波,不过直接测量得到的结果是纹波的有效值,这个有效值没啥用的。然后有的万用表带峰值测量功能,那才是真正的纹波,纹波指的就是vpp峰峰值。不过万用表的电压频响应该有限吧,几百k应该顶天了,对低频开关电源能测,现在很多dc模块动则500k,1000k的,

网友:
在维修功放机时检查失真情况,用示波器轻而易举万用表就不行了。

网友:
万用表只能看番号,

示波器可以观影。

怀疑你在钓鱼。

网友:
纯粹的灌水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这境界基本告别电子行业了,你会不会生气?

会生气的话就当我没说。 ...

已经气死了

网友:
万用表的功能是单一的数量显示

网友:
能提这问题基本说明是小白,而且学习能力较差,但是有一颗纯纯的好奇心

楼主:
听起来明白了,但是没操作,还是希里糊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