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详拆外贸版Hamswan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型号FS10B,和鱼跃相比功能也不差!

楼主(2022-08-22):
前几日在论坛积分商城看到有个指夹式脉搏血氧仪的换购,1800M还包邮(现在涨价成2600M了哦),那就撸一个来和鱼跃YX306对比一下
鱼跃YX306的拆解帖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364-1-1.html
PS:基本原理介绍就看上帖,两者没区别,在此不再累述
好了,来看这个外贸版吧
外包装
PS:和主机上的不一样,盒子上的型号是FS10A,可能是用的是上一代盒子

有简单的特性说明

盒子里全部内容
看质检标签,是20205月生产的

里面有很大两张说明书,就没拍了
主机、挂绳和便携包

主机体积比鱼跃的略大,由于使用的是段码屏,显示各区域可以直接看到

底部是电池盖,贴有铭牌
型号和外包装不一样,是FS10B,湖南生产

侧面,铰链位置还能适当抬升,容纳粗手指

这后面就有点尴尬了,咋还露着小尾巴!

张开是这样
可能是成本原因,指肚侧是没有软胶皮的

直接开拆了
打开电池仓,里面有螺丝

拆掉电池仓压板

里面是这样的

主要是用来安装LED光源和电池触点

LED灯里面能明显看到两颗管芯,正反分别驱动
鱼跃的也是一样的双管芯,只是小型表贴封装

对应位置是透光窗,实际测了一下是凹透镜,用来发散光

这里有两颗螺丝

就能比较方便地拆下面板了

主板正面全貌

顶部一侧有版号信息,还有编程口

测量键一侧

用的屏比较特殊一点

主板翻过来,这侧还有不少件

楼下看主板详细情况

楼主:
主板详细情况
各重要芯片分布如下

中间就是光电接收管(也许是光电池),不过鱼跃的封装形式是表贴的,且面积更大

主控MCU,是兆易创新的GD32E230C8T6

芯片配置:

这里空了个件,也许是个EEPROM

这颗GS8634是聚洵的低噪声四运放
用来在MCU前调理光电接收管产生的电压信号

芯片简介:

这边应该是电源部分,但没查到具体资料

两颗YJ33是圣邦微3.3VLDO,具体型号是SGM2019-3.3

芯片简介:

塑料外壳做工比较差,各处都比较粗糙,和鱼跃的不能比

接收窗,热铆的

铰链也是用的钢丝

好了,拆完全家福

回装前,还是要装上电池看一下
检测期间会点亮LED,约20秒左右熄灭

装电池开机试试
全显自检

测量界面,没手指会显示“---
实测数据如下

屏的均光性不好,估计段码内没有填胶
这个和鱼跃那个OLED显示就没法比了,而且界面也没法根据重力自动旋转

最后测一下电流,测试电压3V

关机电流2.5uA,鱼跃的在0.1uA以下(偶的这块表测不出来)

工作电流在7mA左右,比鱼跃的电流要小10mA,估计原因主要就是用的屏不同

好了,拆完收工,鱼跃那个已经给爸妈用了,也没法和它同时对比测试结果
不过看之前测试的血氧浓度,这次也差不多,应该能保证吧

这个外贸版Hamswan指夹式脉搏血氧仪FS10B和鱼跃YX306相比,做工和用料都差不少,不过测试功能倒是不差,当然精度没法确认
原价不知道是多少,但1800M还是可以的,毕竟没花软妹币嘛

网友A:
就喜欢看大家拆东西

网友B:
拆解的好详细啊

网友:
红外透射式血氧仪,还有绿光反射式。。。可以diy一下玩玩

网友: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解说,指夹式脉搏血氧仪的结构和电路基本也是公版。

网友:
拆解的好详细啊,涨价钱m

网友:
这拆的绝对够详细,赞!

网友:
专业拆解+解说

网友:
跟血氧仪干上了

网友:
上次不小心买了一个回来,貌似血赚啊。

网友:
买过一个,和鱼跃的对比。

网友:
牛掰了,我1800M的时候兑了三个,现在26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看大家拆东西

欢迎围观!拆拆可学习不少

网友:
这大数显很贴心,老人也可以看的清楚。

网友:
1800M币,不贵,元首赚到了。

网友:
元首的帖子图片清晰度没的话说!

话说 我新建了一个丝印收集表单,希望大家来充实一下,这个表单会公开在数码之家论坛方便大家!
表单地址:https://docs.qq.com/form/page/DVERNUEdHa1FKVlNm

网友:
国产主控,给力加油,早日摆脱芯片卡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解的好详细啊

一般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