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大有5831和5832曲线锯哪个好用些?

楼主(2022-08-22):
请问大有5831和5832曲线锯哪个好用些?买了马刀锯,震动太大,想再买个曲线锯,不知5831和5832区别在哪儿。

网友A:
插电的都是5832造型。普通人买32稳当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电的都是5832造型。普通人买32稳当点。

用的少还是插电的比较好,电池都是放坏的。

网友:
这两种曲线锯外形相差很大,5832是传统型的,有单独的握持手柄,我觉得5832手柄细,好抓,5831由于有电机在里边,手柄很粗,手小的只能抓半圈,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少还是插电的比较好,电池都是放坏的。

电池有3块了,一般买裸机

网友:
还是买个角磨机吧

网友C:
大有的这两个裸机都很贵,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有个门头在施工,工人用的不知道啥牌子的曲线锯,很实用,很厚的木板和薄的金属板都能切割,还很直,可惜没凑上去看牌子。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有的这两个裸机都很贵,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有个门头在施工,工人用的不知道啥牌子的曲线锯,很实用, ...

他们手锯都可以切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手锯都可以切直

手锯和马刀锯锯直很容易,曲线锯锯厚木板直线不容易的,

网友D(2022-09-27):
引用 网友C:
手锯和马刀锯锯直很容易,曲线锯锯厚木板直线不容易的,

马刀锯可以锯直? 我试过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刀锯可以锯直? 我试过很难啊

手锯和电圆锯为啥直些,是因为比较宽,马刀锯锯条可以自制的,也可以做宽些的,当然我说的直不是一条直线那种直接用的,是按一条线差不离的锯下来。

网友E:
百分之九十的回帖都是答非所问,不着边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分之九十的回帖都是答非所问,不着边际。

5831便宜几十元,看了拆机图,5831外形比较酷,但是手握把里面就是电机,
电机在握把上散热孔不够吧,
同样造型的牧田博世的曲线锯都有散热孔,
5831不知道是否有独特的风道设计,
散热孔不明显,
5832外形就比较传统,电机散热孔够,
5831放工具箱里比较省地方。
让我选我还是选5832了,
有吹尘和吸尘功能,
有快装锯条,有LED灯,
唯一觉得不足的是底板调角度的螺丝是要用内六角扳手拧的,
不是快速更换角度的,
还有就贵了一点,牧田裸机也只要7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