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JVC GY-DV5001EC 专业数字摄录一体机拆解

楼主(2022-08-22):
JVC-GYDV5001EC 专业数字摄录一体机
特性描述
3片1/2英寸47万像素CCD
新开发的标准DV/Mini DV兼容机芯
2000lx时F13的灵敏度
新开发的12比特ADC*和24比特DSP数字处理电路
最低0.4lx的LOLUX功能(F1.4)
大于800线的高清晰度信号
DV输入/输出接口
新增的彩色矩阵电路,高品质PCM音频
2.5英寸LCD显示器

网友:
好不容易看完了。大卸八块。。。。。。。。。先谢谢分享

网友:
图片太多,楼主辛苦啦!

网友:
图片太赞了。
现在看来,机器里面线材多,分立元件多,不过都是贴片,芯片也非常多,加上复杂的机械结构,在那个年代,这种机器基本上是电子和机械的集大成者了。看到一根线材上套了个磁环,那磁环挺重的。当年肩扛这种机器的人,体力肯定不错。

网友:
拆的很细 加上讲解就更好了。话说回来 jvc在摄影这一块没落太快了 专业级摄影机这一块松下佳能好像也在没落

网友:
专业级摄影机,很复杂.

网友:
光电精密仪器,我最怕的就是拆了不能装回去。

网友:
婚礼录像都是用这种机器

网友:
最后还能重新组装起来吗?

网友:
这么多按钮不知道使用的人能挣明白不,这机器看着可更换镜头,比较高端

网友:
3色CCD印象中是很好的摄像机了,就是没看到光学变焦倍数,我最关注这个参数。

网友:
真心没拆过,看着很复杂,也没有机会练手,看了楼主的拆解贴,涨姿势了。

网友:
拆完了,结构真复杂,应该是报废了,装不回去了,当年的摄像师都是技术+体力活。

网友:
拆完了,也都看了,真复杂呀,楼主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
有台带有1394  3CCD家用的  湿度传感器报警放了10几年没用  前年原装电池充好电 开机正常录播拍摄

网友A:
好了,都看明白了,装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都看明白了,装回去吧

这种报废的机子就没必要装回去了,做个小摆件吧

网友:
1/2”系统,难道是B3镜头卡口?

网友:
我有个索尼的D8摄像机也是磁带的,,,没拆过,,,感觉这玩意拆了还原难度大了去了

网友:
彩虹色差感光片,实际是摄像机分色棱镜,分成红绿蓝给3CCD。与投影仪正方体合色棱镜结构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