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23.9元入的64G海康威视R32测评

楼主(2022-08-22):
据说是海力士、镁光、长存随机发货,性能都差不多,我买到的是长存,CrystalDiskMark跑分有点虚高,实际写入在20m到80m波动,平均写入速度40m。

正在跑圈中。。。平均速度应该差不多就维持在40m了
更新:跑完了,在默认FAT32格式下写入40读取120

外观上看这还行,做工还算精致,推拉阻尼挺大

补充内容 (2022-10-6 14:41):
到手40天测了下读取速度,发现只有50m不到了,说明闪存体质堪忧

网友A:
海康威视的优盘不行,速度好慢好慢的。即使是usb3.0的

网友:
话说楼主电脑里面的硬盘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威视的优盘不行,速度好慢好慢的。即使是usb3.0的

实测下来还行吧,全盘写下来平均能有40+m,铠侠金士顿这个价位的盘写入都只有10-15m

网友:
竟然没用qlc,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国产之光

网友:
挂了三硬盘加三U盘,楼主富豪

网友:
这个速度,这个价格,还不错了

网友:
速度还可以,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B:
前些天也买了一个,偶尔发现拷进去的数据损坏,后来越来越频繁,知道测试工具也报数据损坏。后来换了一个,还是偶尔损坏,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bug

网友:
继续用老古董

网友:
没看哪写的是海康威视...

-=-=-=-=-=-=-=-=-=-=-=-

网友:
长江颗粒挺不错的(没拆开看,猜大概率是GOOD DIE),就是918主控很一般,不过1CE颗粒有如此速度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也买了一个,偶尔发现拷进去的数据损坏,后来越来越频繁,知道测试工具也报数据损坏。后来换了一个, ...

前段时间我也入手了一个128G的,挺喜欢这样的外观,到货就考了一些数据,发现考进小文件会报错,大文件正常,看来中看不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也买了一个,偶尔发现拷进去的数据损坏,后来越来越频繁,知道测试工具也报数据损坏。后来换了一个, ...

这个是长存、镁光、海力士三种颗粒抽奖,你的事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长存、镁光、海力士三种颗粒抽奖,你的事哪种?

两个都是长江存储的

楼主:
实际写入文件,前边几秒能达到80m,随后马上降到40m左右波动,波动幅度不大,有规律性。

网友:
好便宜感觉不错的样子哈哈哈哈哈

楼主(2022-10-06):
到手40天后重新跑了下圈(第一次测试的文件没删),发现读取速度在20-100m波动,平均只有45-50m,说明闪存颗粒质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