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兄弟MFC-7360进纸传感器维修风波

楼主(2022-08-22):
    大概两三个月前,收了一台兄弟7360,卖家是个女老板不懂打印机只保证能开机。到货后开机一直显示卡纸取出鼓架发现没有纸张,进纸传感器杆回位也正常,搓纸轮上纸正常,纸上一半在进硒鼓前停止。
    然后提示纸盒缺纸,按启动后仍然如此。辛亏有一台配件机,换了主板和进纸离合仍然如此,发现进纸离合不转,由此推断肯定是进纸传感器不正常!果断暴力拆卸了进纸传感器,更换的时候是硬掰开框架的,就是由此造成了后续的波折!

    更换好进纸离合器之后,故障照旧,整个人差点疯了,好消息是不提示卡纸了显示一切正常,但一上纸又显示纸盒缺纸。随即螺丝都没有安装,有其他机子修理放在地下室好长时间。前两天心情较好拉到单位,全部拆开卸下进纸传感器,仔细检查发现一个传感器断了一个脚(AKEC,断了E脚)。

传感器坏板

     检测了一遍原来的传感器板,发现上图未拆掉的传感器AK之间压降1100多点,而其他正常的为1008左右,由此可知这个才是罪魁祸首,拆掉的是无辜的,把拆掉的替换下面板上断脚的完美收工!

更换后板

传感器断脚

    工作原理分析:纸张进入触动传感器杆,传感器发出信号给主板,主板给进纸离合上电,电磁吸合使进纸齿轮转动完成工作!细节才是做事的根本,否则会走很多弯路,胆大心细必不可失!

网友:
还好没放弃啊,很多折腾到一半放弃了

网友:
好手艺,收藏备用,下次单位的同型号打印机不正常了,来按图索骥。

网友:
有配件机就是好啊

网友:
好手艺很专业谢谢楼主修复分享

网友:
幸好有配件机

网友:
不错,认真分析就能查找问题所在。

网友:
对,仔细看故障,细心分析,多做参考,基本很容易修好

网友(2024-10-25):
学习了,这么细的维修

网友:
兄弟的维修手册呈,有用面板检测传感器的方法,应该先检测下,再动手.不过说话兄弟的机器,比较挑粉盒,有些尺寸不规范的粉盒,装上就会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