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燃气热水器的强排马达,哪位大神能给讲讲这电路图接线

楼主(2022-08-22):
质量杠杠的,直接看图吧

有劳哪位大神能给讲讲这电路图,没有原控制板咱也不敢乱接,另外有没有必要给这小马达涂点润滑油呢

网友:
这是拆迁队拆下来的吗啊?伤痕累累啊。

网友:
强排居然用无刷马达了

网友:
交流电机,功率小,几乎没什么大用

网友:
   实践出真知  ……

网友:
看到nsk就知道不简单

网友:
拆下来的玩玩就可以了,还准备做啥大用途吗?

网友:
长城认证,有年头了。

网友:
看接线像是无刷的,转子却像是鼠笼的

不认识这个电机

网友:
608轴承用途还是比较广泛的

网友:
还是这样带轴承的电机使用寿命长,定期加点润滑脂效果就更好。

网友:
居然是JAPAN NSK

网友:
日本原装MSK滚珠轴承,灌封绕组有利于防水。

网友:
排除各种因素,做工用料还是厚道的!

网友:
松下还自产马达,第一次看到。。

网友:
为保质量用日本原装NSK滚珠轴承。

网友:
做风机用还是不错的,只是为了转起来感觉应该用左边的图接线

网友:
做工真好,轴承竟然是NSK

网友:
松下马达那是连松下都舍不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