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X550CC i3本,还有一些杂物,东西多,价格便宜

楼主(2022-08-22):
空调遥控器5~10元一个。

90G固态硬盘,45元一个。写入量不到两t。使用时间一两千小时。有6个
60G固态硬盘,30元一个。写入量大部分不到一T。使用时间一两千到三四千小时,有8个
120G 固态硬盘,50元一个,写入量都很小!使用时间也很短!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小时!
希捷笔记本硬盘250G,机械式,慢扫全绿,无坏道。30元。
美团头盔十五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ENVISION的22寸,缺陷是垂直方向靠右有两三条明显的竖线。送电源,电源线。信号线。双接口(VGA+DVI)。60元

奥图码家用投影机,H56,分辨率1024*768.亮度很好
配件只有电源线,无其他。中间的支撑脚已经损坏,无法使用了,不过基本不影响使用。
投影效果很好。支持DVI,VGA接口,S-VIDEO,VIDEO输入。可用于小型会议,家用多媒体播放等。
200元包邮。

三个显卡10~15元。汽车上用的打气装置,使用点烟器作为电源。20元
漫步者小音箱两对,莲花插头,10元一对,是好的。
保温饭盒,10元
技嘉主板,带X245 CPU,使用三代内存。主板集成显卡,有VGA,DVI口。带挡板和风扇,只要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笔记本散热风扇,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1.如图丝绢画十元。
3.漫步者R201TII低音炮音箱一套,30元.小音箱的线改接过,但不影响音质。
5.还有一套三诺大音箱配套一对漫步者小音箱,音质不错。只要20元!
7.专业的铝合金三脚架。摄影或者摄像,自拍,直播使用的。成色很新,带包装。无任何故障。可伸缩。60元!

名爵牌专业游戏鼠标。功能多,按钮多,会发光,变色,六段dpi设置.20元一个。
普通鼠标五元一个,有小圆口的,也有优口的。

各种无线路由器,10元,15元,20元的都有。单天线的,只要6元,双天线的,10元。3天线的,15元。四天线的,20元。都带电源!好用!

戴尔双核笔记本,无电池,有电源,有鼠标。有笔记本包。
T4400 CPU 3G二代内存250G硬盘
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
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运行稳定。
价格是160元。运费15元。

漫步者r231t09音箱一套,音质非常好,运费16元。

便携式音箱,可以用电池,也可以用USB口。非常方便!用完可以扣起来。

复读机,20元。好用!

多个路由器,从6元,10元,15元到20元一套!三天线的腾达,12元一套!300M!四天线的小米3C, R3L,智能路由器,300M,功能多,甚至可以打开WIFI,有红包打赏功能。25元一套!

网友:
  这是大扫除  ……

楼主:
百兆交换机,30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各种插座五元,十元,15元。漫步者音箱,20元一套。音质好!线有可能另外接过,不影响音质。
铝制军用水壶。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有两套改造过的音箱,因为音频线不配所以进行了小改造,但不影响音质。音质还是相当不错的。大音箱,小音箱都是名牌!只要20元一套!

32G SSD,只要20元!60G SSD,只要30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多个路由器。TPLINK WDR 8500, 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功能非常多,有线无线都是千兆!本来是7根天线,掉了2根。还有5根,不影响使用。30元一套!分量沉,质量好,内部用料实在!据说内存高达128M!
TPLINK WDR5620,百兆版。无线千兆,有线百兆。本来是4根天线,少了一根。20元一套!都带电源!
还有个残破的TPLINK 单天线无线路由器,150M,外观旧但并没有故障。这一套只要5元,仍然有电源!

长城优质电源,30元。
H61主板,内置I3 二代CPU。集成显卡。150元。使用三代内存。带风扇带CPU带挡板。
500G机械硬盘,台式电脑用的。20元一个。
-------------------------------
其他几个主板。
ASUS M5A78L 大主板,不集成显卡,有个X 630 四核CPU,带风扇带挡板。70元

技嘉主板,带X270 CPU,主板集成显卡,只要30元!带风扇带挡板!

还有一个技嘉的大主板,不集成显卡,也是30元!带X245 CPU。

七彩虹主板,使用三代内存,主板带一个X250 CPU。集成显卡。只要30元!

DELL小机箱电源,原装的,质量好!20元

漫步者低音炮音箱2套,一套30元,R201T04,灰白色的。一套20元,黑色的。都是好的,音质很好。还有一对小一点的音箱,只要10元。
HD6450显卡,就是下面黑色的那个。有三个接口:HDMI, VGA,DVI。 1G显存!性能很好。无风扇设计,安静省电!40元。

网友:
看了一圈,没看到华硕X550cc本本

楼主:
主板便宜

SSD降价了! 120G SSD, 45元一个!90G的SSD, 35元一个!60G的SSD, 30元一个!

主板特价出售了!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一个很不错的小型台式电脑,X270 CPU,三代内存4G。硬盘采用60G SSD+320G 机械硬盘。主板集成显卡。 总共只要150元!运费30元。
32G MASA 固态硬盘,20元一个。8G SSD,5元一个。

8G SSD。SATA口,5元一个。有2个。
HD6450 1G显卡。三个接口,DVI,VGA, HDMI.  60元
H61主板,主板不集成显卡。带I5二代CPU一个,风扇,挡板都有。200元。

网友:
眼花缭乱,一点一点的看!

楼主:
无线POS机,全新全套,还有一两个。5元一套。欢迎购买!

乒乓球拍子,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UPPOOPPPUPU3R334343

楼主:
如图有随身听,可以收音,连接TF卡,U盘,播放音乐。15元带充电器。篮球20元一个。
电磁炉50元。
节能台灯10元
比较大的电热水壶,15元
多套漫步者音箱,30-50元一套。不太好的20元一套,但只是外观小问题,音质都很好。
还有三名音箱,30元一套。还有其他。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