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死马当活马医,分享一块SM2258h 板子折腾过程

楼主(2022-08-22):
起初搞了一个58h的16贴的板子,做工比较好。出现不认颗粒的情况。最开始发现VCC电压只有2.9,论坛大佬的帮助下,成功把电压升到3.3,但是也不认,

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387-1-1.html

后来,连带颗粒发给了卖家,卖家换了一片板子,上机还是不认,这里我想换板子都不认,应该不是板子或者主控问题,可能是兼容性问题,

闲来无事,死马当活马医,干主控,主控全是胶,而且还换了片板子的,这也是我不想动主控的原因。

说搞就搞:

看看主控的胶:

拿热风枪直接干,这个胶加热后是脆的,我拿了个尖的镊子,弄出一个缺口,然后把焊油搞进去。

结果:全是胶,惨不忍睹。

清理干净:焊盘完整,没有掉点

找来一个好的主控,植锡:

搞上去:

折腾了很久,换颗粒,换电压等,最终还是主控问题

我把拆下来的主控清理干净,重新植锡到另外板子上,也都正常,所以应该是主控虚焊

最后,所谓带胶主控,也还是要虚焊,而且带胶还不好搞,整的焊盘,脏兮兮的,卖掉,换一片不带胶的再搞,必须要完美。

网友:
这种胶其实很好清理,和宜鼎的胶类似,200度左右一吹,那个牙签就桶掉了

网友A:
植球很完美,楼主用什么植的?我植这球经常有几个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球很完美,楼主用什么植的?我植这球经常有几个点有问题

清理完主控焊盘尽量用洗板水把焊盘擦干净,不要留残渣,这样植的锡更容量附着

网友B:
点胶都是扯淡的,相比之下没胶虚焊经常用风枪吹一下就行了,有胶还得清理胶再植球重焊
小米手机soc基本都有点胶,结果小米这么多年了全系手机都有cpu虚焊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球很完美,楼主用什么植的?我植这球经常有几个点有问题

就是普通的钢网,最好就是拆主控时候,多加热一会儿,然后用镊子平缓的拿起来,这样它上面就会很均匀的留一点点锡,再植锡的时候也不要拖平,清洁一下,直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胶都是扯淡的,相比之下没胶虚焊经常用风枪吹一下就行了,有胶还得清理胶再植球重焊
小米手机soc基本都有 ...

是啊,就算用中温锡,主控顶多也就是80度,散热做的好,也就四五十。

网友:
哇!费了功夫了

网友:
灌胶的BGA芯片在过恒温台拆批量拆闪存时,容易爆锡,虚焊,这就解释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球很完美,楼主用什么植的?我植这球经常有几个点有问题

球小要用稀一点锡膏,太干的流动性不好,可能有的孔就挂的锡膏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植球很完美,楼主用什么植的?我植这球经常有几个点有问题

植锡小焊点芯片,注意几点:焊盘要用吸锡带拖平,然后用洗板水擦洗干净再植锡,可有效避免大小点。用钢网植锡的时候,钢网要保持干净干燥平整。刮锡浆之前,先用餐巾纸将锡浆适当去水分,刮的时候一定不要只往一个方向刮,比如向下刮一次,再向上推一下,这也可以有效避免大小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植锡小焊点芯片,注意几点:焊盘要用吸锡带拖平,然后用洗板水擦洗干净再植锡,可有效避免大小点。用钢网 ...

感谢各位大师,植锡是个技术活,我现在颗粒的植成功率已90%以上了,但这种小球还是有点问题,有时锡挂在钢网上了,特别是大小球,导致焊接失败。还需努力。学习了,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大师,植锡是个技术活,我现在颗粒的植成功率已90%以上了,但这种小球还是有点问题,有时锡挂在 ...

直接带网吹,不要把网拿了再吹,那样肯定大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大师,植锡是个技术活,我现在颗粒的植成功率已90%以上了,但这种小球还是有点问题,有时锡挂在 ...

这种小球植锡的时候,锡膏最好是接近快干的状态,主控下面多叠几层纸巾,钢网要尽可能平整并且压紧主控,然后刮刀上锡膏,稍用力确保每个孔里面的锡量接近相同,确定每个孔都有填够锡膏后,刮刀用力把多余的锡膏刮走,然后用镊子压紧钢网,上热风枪加热,一定不要让钢网鼓起来,待熔成锡球后,嘴巴吹几下加快散热,然后再取钢网就可以了。
不要等彻底凉掉再取钢网,因为焊油冷掉后会成固定,也是有一定粘性,可能会带掉一些锡球。

网友:
羡慕动手达人,成就感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