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更换大众POLO油箱盖锁电机,并拆解模块!!!

楼主(2022-08-22):
最近加油发现油箱盖工作人员打不开,每次都要自己下去去扣,很不方便。之前拆开维修过,加了点润滑脂进去,现在又不行了,可能是年限长了磨损了,网上买来配件自己更换。
发帖纪录详细步骤,以便参考。

工具:撬棒,梅花扳手,毛巾。网上购买的电机锁模块都送撬棒和梅花扳手,所以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条干净的毛巾即可。

这是原先旧的电机锁

网上购买的电机锁,送了撬棒和梅花扳手。模块应该不是原厂的,不过价格也便宜。

1.打开后备箱,把植绒布掀开就能看到电机锁的插线卡口,捏住用力就能拔下来。这里也能拆下后尾灯更换坏的灯泡(已更换好几个刹车灯了)

2.拧下油箱盖,用干净的毛巾堵住油箱口,防止灰尘和东西掉进去,并用梅花扳手把一颗螺丝拧下来

3.用撬棒沿着油箱口把盖板皮撬出来,不用担心撬坏,是软的塑料材质

因为之前拆修过,原先的卡口都坏了,用的扎带固定的

新旧模块对比

4.接着先把新的模块的线穿到后尾灯那里,并接好线束,再把防水的堵头固定好

5.把盖板皮原路装回去,并固定好螺丝,就算完成了

下面是旧模块的拆解

其原理就是电机转动带动锁头的旋转伸缩,每次旋转90°

感谢观看!!!

End!

网友A:
哈哈,修汽车就是比较脏,油大,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修汽车就是比较脏,油大,灰多

折腾下来手很脏

网友:
胆大心细!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我还以为是直接拉线开关的呢

网友:
是不是电机碳刷磨没了?

网友:
原来油箱盖是这种构造,

网友:
你确定那个是原装的?这装配也没谁了,拿尼龙扎带勒的。

网友:
哦哦,想明白了,是你上次拆修弄的。

网友C:
应该是碳刷或换向器出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油箱盖子里还有电机的一直以为是刚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直接拉线开关的呢

全是电子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碳刷或换向器出的问题

电机还能转,里面的机械结构有问题,时有时无,索性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还能转,里面的机械结构有问题,时有时无,索性换了

设计搞复杂了!以为电动打开关闭呢!像福克斯就一柱子伸出来,

网友D:
动手能力真强,自己动手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真强,自己动手乐在其中。

小毛小病自己能修的就不麻烦修理厂了(主要还是省钱)还有常规保养,换机油机滤,空调滤,空气滤都是自己做,涉及到要举升车的都交给修理店了,比如换制动液,换汽油滤。

网友:
我也以为是接拉线开关的呢

网友:
不是每个车都是电动的吧,我感觉我的应该是直接拉线的

网友:
这模块使用率很低啊,这么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