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各位帅哥们。请问容邦936和黄花3927怎么选?还是有更合适的推荐下。

楼主(2022-08-22):
家用。偶尔维修焊点东西。一年用不到30次吧。
容邦936的不是4芯线温控的。只是控制功率。怕控温。回温一般。黄花3927太大手感不好。怎么选择?焊台936 t12又觉得太大了点。不好收纳。还是有更好的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A:
容邦并不是调功率 。是有测温 而且恒温的。配上一个好头子 还是很不错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邦并不是调功率 。是有测温 而且恒温的。配上一个好头子 还是很不错的 。 ...

你说的是936h。贵的那款是吗?那便宜那两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936h。贵的那款是吗?那便宜那两款呢?

我用了几年最便宜那款,感觉非常好,黄花那个又肥又大,发热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936h。贵的那款是吗?那便宜那两款呢?

主板都一样  区别在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几年最便宜那款,感觉非常好,黄花那个又肥又大,发热慢

那请问还有其他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都一样  区别在烙铁头

好的。那请问还有其他推荐吗?

网友:
淘宝搜pd协议电烙铁,东西小,升温快,价格贵的不是很多,还是比较值得入手的

网友:
透明手柄t12也可以啊

网友:
建议白光或固特双功率的,一百三左右

网友:
如果家用,自己d个白菜t12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请问还有其他推荐吗?

越高等级的焊台 是为了弥补 技能和经验的缺失。会焊接什么烙铁都好用。依赖恒温焊台 烙铁 才能焊接。只是能焊。在那些年代 核弹也造了,火箭也造了。卫星也上天了。对照历史 看看我们的先辈用的是什么烙铁。你们现在玩的 比那些还要精密和高级? 还有那个被吹上天的穿孔王。本身就是我不但要分走利润,而且要在其他地方敲一笔的产物。结果被吹成神器。那些小矮子估计做梦都要笑醒

网友:
用四线烙铁芯的便携式电烙铁比较适合你的要求。类似创新高的e60wt,不过这款手柄比一般936的还是粗一点,线也没硅胶的软。好在是带地线的插头。都符合要求的不好找。

网友:
颜值控还可以考虑这个。GOOT的东西一直都不错。虽然是日企,但不会执行多重标准。

网友:
我的容邦经常会报错

网友:
偶尔用936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用的少,电源diy个t12,

网友(2022-10-30):
引用 网友A:
越高等级的焊台 是为了弥补 技能和经验的缺失。会焊接什么烙铁都好用。依赖恒温焊台 烙铁 才能焊接。只是 ...

穿孔王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