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pad mini5返回键修复

楼主(2022-08-22):
ipad mini5返回键修复
朋友的ipad mini5,说是中间返回键陷下去,不能按
拆开发现以前更换过屏幕,返回键后面的盖板是502粘的,
清理胶水,固定位置,在按键盖板后面加个塑料,增加按键强度
修复完成

ipad mini5反面

ipad mini5正面

拆屏幕

分胶

屏幕拆开

拆开电池,屏幕排线

屏幕

返回键

塑料垫

塑料垫

清理胶

粘贴

网友:
好,有点意思

网友:
修了管用吗

楼主:
可以啊,没有问题

网友A:
家里还有一台ipad mini2还在战斗,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
轻松拆机修复手艺不错

网友B:
这么容易就开盖了?

网友:
拆开又技术难度

网友C:
502也这么容易开?没看到解胶剂,大力容易出奇迹

网友:
这屏幕给我拆就直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容易就开盖了?

以前换过屏幕,所以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也这么容易开?没看到解胶剂,大力容易出奇迹

朋友的屏幕以前换过,给小孩子玩力气大,所以按键下陷

网友:
屏居然完好。厉害

网友D(2023-03-15):
引用 网友A:
家里还有一台ipad mini2还在战斗,换过一次电池。

不能降级了吧?还能安装新app吗?

网友:
Ipod这个麻烦就在开屏,胶太多了,Ifix上面好像用什么加热棒加热有胶带区域,其他也蛮好的,国内好像都是吹风机加热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降级了吧?还能安装新app吗?

已经升级到最后一个版本了,不然腾讯视频和爱奇艺看不了,只能升级,留给小朋友看网课。

网友:
这个按键容易进灰尘  按下去涩涩的感觉,用酒精吹风机可以解决熊孩子把啤酒撒里面了  干透后屏幕有个印子 不斜着看不是很清楚,懒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