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保修不要了,新款5口交换机到手就拆,TL-SH1005

楼主(2022-08-22):
保修不要了,新款5口快速(2.5G)交换机到手就拆,TL-SH1005

今天开拆二手交换机SH1005,入手渠道为臭鱼,入手价格330
为了满足好奇,保修直接不要了,大家看完自觉评分

底下两颗螺丝,拆了后,直接滑动上盖即可开启

一看就是进入了螃蟹的老巢了,要小心手指被夹

关了碍事的闪光看一看,有5只小螃蟹

这个水泥块一样的散热器粘合不牢,扭一扭就开了

居然还藏有一只大螃蟹

不但有ROM,储存固件,还有595用于驱动指示灯,还需要两片,像极了常见的16口24口大交换机

供电居然有这么多电容,我怕是买了假TP

背面有一个好大的硅胶块,但是还是压不住大螃蟹的温度

没有大硅胶块,我只好拿了好多小硅胶一个个垫起来

满足了变态的好奇心之后,原样装好,丢回去工作了

网友:
以前见到的都是一个芯片连各个口,第一次见到每个口都有个芯片。

网友:
放心,这个拆了一样有保修

网友:
万兆的电口交换机,看来集成度还不高啊。

网友:
刚查了下是2.5G,还不是万兆的。
现在回复要审核了?

网友A:
这种对网线有什么要求?速度比千兆的快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对网线有什么要求?速度比千兆的快多少?

要求不高,合格的超五类短距离没问题,最好上六类线。
速度就是2.5G,理论上比1G快2.5倍。

网友:
2.5G的网现在不多见啊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类网络设施消耗的能源也多了。

网友:
一个网口配一个芯片,头次见

网友:
5只小螃蟹站成一个队列介绍一只大螃蟹检阅!三百多的交换机估计是万兆接口吧?

网友:
似乎2.5g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合格的超五类短距离没问题,最好上六类线。
速度就是2.5G,理论上比1G快2.5倍。 ...

实测读写smb速度为283mb/s,用hdd测试的话hdd自己达不到这速度,我最终是用sata的ssd测试的。

网友:
唔,,sf系列淘汰,sg系列准备淘汰,sh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读写smb速度为283mb/s,用hdd测试的话hdd自己达不到这速度,我最终是用sata的ssd测试的。 ...

可以用软件iperf 测试接口速度,忽略存储的性能的影响

网友:
网线也要跟上,不然网线就是瓶颈了

网友:
家里用不上吧?都是无线了。

网友:
一看就是螃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