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惊险刺激抽奖现场!捡了个HP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2-08-22):
今天我们来个抽奖!一个捡来的垃圾HP电池!

电池背后有一块金属板,拆除过程比较暴力,已经为大家跳过

电池背后有一块金属板,拆除过程比较暴力,已经为大家跳过

来来来开始了啊,有情主持人:万用表上场

哎哎,万用表你对着镜头啊

来换个角度,现在好了!单体1,3点68,正常!

单体2,3.70,没发烧哈

单体3,3点71,通过

单体4,1.13啊,中大奖了?。。。。

再测测,真的啊,赶快到垃圾桶隔离去吧

网友:
口香糖啊,没什么鸟用。

网友:
测试一下容量多少,然后做个台灯啥的都行

网友:
一般都是四个单元聚合物电池组成。

网友:
这皱成这样,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
暴力拆开后居然还淘汰一位

网友:
这种软包装的确实没18650好用,真的怕有危险,时间长了会鼓包,鼓很大的包,只要拿针戳一下,就会噗呲一声。

网友:
可能过放了,看着没鼓包可以单独充电提高电压。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直接换会被锁吗

网友B:
快看看有没有库伦计

网友C:
拆开单体充电还能用吧

网友:
还是18650电池好,上次拆了一个戴尔的电池,里面是8节三星的18650电池,容量2600mah,其中2节过放了,其它6节正常

网友:
一个电芯那么低的电压,估计是保护电路的问题,可能是某组的监测部分漏电才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看看有没有库伦计

有一个集成芯片带有库伦计,百度后发现该片大酱无人机也有用,但是带有密码功能,hp牌子是肯定设密码了,没法用,简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单体充电还能用吧

剩下3个已经在用了,有个电压正常微鼓的,通过几次小电流充放,也瘪下来了

网友:
现在的这玩意儿真的要成垃圾了

18650还可以挪作他用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测试电压正常可再利

网友:
剩余的测测容量,可以做台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直接换会被锁吗

会被锁,客户的和自己的电池都遇到过,换过好几块了。

网友:
就怕拆坏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