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本腾U4切换实体SIM卡的方法(MF782系列随身WIFI应该通用)

楼主(2022-08-22):
买了一个本腾U4,结果不是以前的展锐8310的了,我这个是中兴微的芯片充值号752开头的。试用流量还挺快的30M左右带宽。但是后面就感觉变慢了,网上找遍了各种方法都无法解锁使用实体卡。但是ADB是可以连接的,
方法就是绕过密码,直接用ADB命令修改etc目录里的sim_esim文件就可以了,0是实体SIM,1是内置ESIM
为方便不会用ADB的朋友,写了个简单的脚本,本腾U4测试切换顺利。

网友A(2022-10-05):
怎么ADB.EXE安装不了?  直接点击执行,输入网站就直接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ADB.EXE安装不了?  直接点击执行,输入网站就直接错误。

偷懒可以用酷铵水遍的随身WIFI助手,很方便。

网友:
中兴微的不是不属于安卓系统 吗?也可以ADB调试?另外建议楼主把脚本命令贴出来,方便会用ADB,但是没有M币的穷人

网友:
用在UZ801感觉没起作用

网友C(2023-01-26):
那以前的8310方案的该怎么切换呢,求大佬告知一下

网友:
偷懒可以用酷铵水遍的随身WIFI助手

网友(2023-03-09):
我记得网上有个网页切换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3-04-08):
可以用酷铵水遍的随身WIFI助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偷懒可以用酷铵水遍的随身WIFI助手,很方便。

网上搜不到酷铵水遍的随身 WIFI 工具箱下载链接。能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不到酷铵水遍的随身 WIFI 工具箱下载链接。能发一下吗?

https://www.123pan.com/s/8y49-oBZ0h

网友(2023-05-28):
新讯的 中兴微 不能adb怎么办?  根据脚本已经提示开启了, 就是没法连接.

网友:
我的也是新讯 中兴微芯片的,切换卡的那个管理员密码是什么?有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以前的8310方案的该怎么切换呢,求大佬告知一下

你好,同求。8310怎么用

网友(2023-09-06):
求8310方案

网友(2023-10-26):
求展锐8310切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