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微星H510M BOMBER主板开机可以进系统按DEL键进不了BIOS问题的探讨!

楼主(2022-08-22):
       最近看到微星发布了H510M BOMBER主板最新版本的BIOS 7D22v3A,准备升级主板的BIOS。立刻下载了文件,按照以往的经验开始升级.可是开机按DEL/F1/F2都进不了BIOS,一直是黑屏,关机重新启动倒是可以直接进入系统。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反复试验都不行!
      到网上搜索了一圈,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情况,七嘴八舌的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到微星官网求助也没有解决!于是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打开机箱!先把bios清零,恢复出厂设置,开机,不行!仍然黑屏!关机拔掉硬盘数据线,开机还是不行!看起来网上的这些方法都不行!于是拿出本人一直以来屡试不爽的法宝:最简配置法!
      1、先将主板上的显卡,固态硬盘,蓝牙,USB设备全部取出,只保留电源,主板,键盘,显示器
      2、检查无误,通电开机!按DEL键,立即进入BIOS了,试验了几次,确认没有问题,
      3、开始查找问题!一次恢复一样原来的硬件配置,在恢复的过程中
硬盘,蓝牙,USB设备恢复以后都没有问题,直到恢复显卡时,问题再次出现了!经多次试验,基本确定是显卡问题!
     上网搜索,原来是老显卡对UEFI模式支持不够!不能切换 CSM/UEFI模式!只能工作在CSM模式!所以实际情况应该是主板已经进入了BIOS,由于显卡不能支持UEFI所以不能显示就黑屏了!用GPU-Z软件来检测一下看UEFI是否打钩,打钩了说明显卡支持UEFI模式。没有打钩说明显卡是不支持UEFI模式的!而我的显卡恰恰就是没有打钩的!
      回想起来我组装新电脑的时候并没有使用独立显卡,一直是使用CPU集成的显卡,而CPU集成的显卡是支持UEFI模式的!所以几次升级BIOS都没有这个问题!后来朋友送了个技嘉GF210显卡,感觉不错,就插上直接使用了,用了几天,一切正常就没有去管他了!直到这次升级BIOS才发现问题!
      问题解决了!用集显升级好BIOS,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这个不支持UEFI模式的老显卡就靠边站了!有钱了买个新的支持UEFI模式的显卡再说吧!

网友:
老显卡刷个bios 也能开启uefi

楼主:
老显卡刷个bios 也能开启uefi

有多少人会去把老显卡刷bios 开启uefi呢?反正我是不想费这个劲!

网友:
给我们这种喜欢用亮机卡的人提个醒

网友:
经验之谈 好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请拔掉显卡以提升性能...

网友:
210的卡算了吧,除了费电,性能真没有510M 上的CPU集显高

网友:
210就别费电了

网友:
新式主板不建议安装老式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