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刀电动车84伏充电器

楼主(2022-08-22):
普通电动车电池,一般都4个,5个,6个!这个充电器84伏的,肯定充的7个!做工还可以,带有单片机停机的!电流3安!
  这个充电器空载95伏,可以断定是84伏的充电器!有的他是标最高电压的!容易勿判!

网友:
这车要多大功率的电机?光这七块电池就很重了

网友:
速度贼快的?

网友A:
84V是充20串三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V是充20串三元的

这个是充铅酸的!上面写着!

网友:
84V电压有点高啊

网友:
七串铅酸电池。

网友B:
哎,这个常识为什么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明明是6个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哦,怎么还是7个了。你要想到每个电池12伏是标称电压,就跟锂电池一样,标称3.7伏,但是最高电压可以达到4.2伏。铅酸电池一般能充到14.4伏左右,所以常见的5个电瓶60伏电动车的充电器截止电压一般是71.4伏,6个电瓶也就是72伏电动车充电器的截止电压应该是86.4伏。

网友:
7块电池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这个常识为什么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明明是6个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哦,怎么还是7个了。你要想到每个电池12伏 ...

下次拆个96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这个常识为什么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明明是6个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哦,怎么还是7个了。你要想到每个电池12伏 ...

有可能像你说的。标的不一样?

网友C(2024-09-10):
引用 网友B:
哎,这个常识为什么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明明是6个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哦,怎么还是7个了。你要想到每个电池12伏 ...

充电器上面所标的电压不是你这样理解的。标60V的充电器就是充5组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像你说的。标的不一样?

这个充电器我个人感觉还是6块电池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一块电池充满大概14.4-14.6伏,7块电池按理来说充满电要100.8伏以上才差不多,他这个空载才95伏,要是7块电池每块电池只能冲到13.6伏左右,完全充不满的,所以估计应该还是6块电池用的,6块电池满电86.4伏,空载电压肯定比带载电压要高一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上面所标的电压不是你这样理解的。标60V的充电器就是充5组电池的。 ...

一般正规的充电器都不是这样标注的,一般60伏充电器都是标注输出电压69-71.4伏,不会像它这样标注输出电压84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规的充电器都不是这样标注的,一般60伏充电器都是标注输出电压69-71.4伏,不会像它这样标注输出电 ...

你好像不太清楚充电器的规格与最高输出电压的标注细节。大多数充电器首先标注的是它的规格,如60V20A,该数据通常位于充电器参数的第一行产品型号一栏里。而输出电压参数在后面才标注。人们讲多少伏的充电器,通常不是说它的输出电压,而是说它的规格。因为现在大多数充电器,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最高输出电压是不一定的,以保证电瓶不会过充或欠充。这样说也是为了与电瓶的规格一致,避免误会。当然,这个充电器的标注个人觉得不太规范,型号里标注84V,输出电压一栏也是84V。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楼主说空载时输出电压达到95V,说明确实是7节电池组。84*1.2=100.8。但空载时不会输出最高电压,而是浮充电压。给你发一个72V充电器的规格参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