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捷安特公路车:更换传动系统部件/升级中轴/调整齿比(三)

楼主(2022-08-22):
前几天发帖的后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29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939-1-1.html

这次折腾主要是调整齿比,顺便小升级一下,后拨升级了UT6800。中轴之前坏了,顺便升级了DA中轴

以前齿比搭配是前50-34T牙盘配11-34T飞轮,飞轮齿数为:11-13-15-17-19-21-23-26-30-34
这次更换了 52-36T的牙盘配11-32T飞轮,飞轮齿数为:11-12-14-16-18-20-22-25-28-32

以下说的齿比都是牙盘挂大盘的情况下,(最后两个大飞轮省略。牙盘挂大盘时,飞轮不建议挂最后两个大飞轮。)
以前的齿比为:4.54--3.84--3.33--2.94--2.63--2.38--2.17--1.92--(最后两个大飞轮省略)
调整后齿比为:4.72--4.33--3.71--3.25--2.89--2.60--2.36--2.08--(最后两个大飞轮省略)

首先最明显的看到每一档速度变快了(牙盘踩一圈,车轮转的更多)

大家有没有发现,调整后的第3片飞轮的齿比和原来第2片差不多,调整后的第3飞轮和原来第4飞轮齿比差不多.....基本都差开了一片飞轮
以前经常要挂到第二片小飞轮,现在挂第3片就可以了。这样链条的传动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减小链条和飞轮的交叉角度会提高传动效率。
现在跑平路时链条挂第3飞轮--第6飞轮,这是最完美的区间。

下坡情况:会用到两个最小飞轮来提速,下坡提速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想的话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快的速度。

爬坡的情况:极限最小齿比,小盘带最大飞。以前34牙盘带34大飞,最小齿比为1。新换这套36T小盘带32T大飞,齿比是1.125。爬坡指定不如以前省力的,以前可以爬陡坡,现在能爬的坡度是不如以前高的,以前超过15%的坡都没问题,现在这齿比爬太陡的坡指定很吃力。不过我这里超过15%的坡很少

以下是折腾过程,图片有点多。从换中轴开始,之前已经把牙盘拆掉了。

中轴拆装工具

拆掉坏中轴

新中轴

下面开始安装

涂些油

用工具压入

把挤出的油擦干净

安装牙盘

安装曲柄

拧上曲柄盖,这里贴纸有提示,曲柄的两个螺丝扭力值12-14之间

扭力扳手设置好,拧紧曲柄螺丝

下面开始换飞轮,先拆轴杆

拿掉轮子,

原飞轮要拆掉

塔基。都到这了就顺便保养下棘轮,花鼓是DT350花鼓

直接拔就行,平时保养不用拆飞轮,连飞轮一起拔就行

拿下塔基

棘轮

清理一下

棘轮也清理一下

加润滑油,这里油不能乱加,油的粘度太高或太低都不行。我用的是专用油。

涂油

涂完油开始安装

端盖盖上,保养完成,非常方便

新飞轮

安装新飞轮

后拨升级了一下,拆掉旧的

装上新的,有人会问,新换的UT后拨不是11速吗,其实没问题的,后拨拉线比是一样的,完美兼容。

后轮装上

下面安装链条,换新链条

链条有正反面,装反了影响变速。再讲究点再注意下传动方向

截链

截下一节。

链条销钉

插上销钉

打销钉

完全打入

掰掉销钉的引导端

链条安装完成

前拨调整:牙盘变大,前拨上下位置要调整到合适位置

更换后的后拨和飞轮

后拨也调整到最佳位置

调整两端的限位螺丝

整套新的传动系统

再看看其他的
刹车系统

轮组

原装码表

最后上几张骑友们合照

7月31日骑登沙河合照

8越21日骑石河合照,8月20日刚把车弄好,21号就骑石河一个小长途

楼主:
昨天骑石河的小长途也拍了些照片,整理好了我再发一贴

网友:
工匠级自行车维修

网友:
最后一图小腿肌肉看着有几个狠人,你改速比就是为了下坡能加速?上坡少这样可以,我们这上坡陡到不站起来压着,必须翘头那种,用这套牙盘,上坡恼火!

网友A:
就看看图片,感觉这样的自行车价值可以换一辆挺好的小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看图片,感觉这样的自行车价值可以换一辆挺好的小汽车!

不至于,没那么贵,这只是低端型号

网友:
这是各个部件往极限方向改进的动作,慢慢加油吧
我的破车也想这样搞,缺个好的架子,找到再说
慢慢把车调改到满意状态,也是乐趣也

网友:
棘轮设计得很科学,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二八大杠,棘轮经常卡住导致空转

网友:
现在骑单车的都是有钱人,这装备很羡慕!

网友B:
沙河 石河   楼主是宝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河 石河   楼主是宝丰的么?

是大连的

网友:
有钱就是好!

网友:
没有车,只能点击图片看看帅哥和靓女。

网友C:
好奇怪啊,这得多好的发动机才用这大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怪啊,这得多好的发动机才用这大齿盘

不算大,标准盘是53-39T呢,换的这个只是半压缩盘(综合盘)。

网友:
增加个电动中轴?

网友:
一眼看过去就是很贵啊,非常漂亮

网友:
在摄影圈有个说法,就是教会一个男人摄影,买个相机送他,就会让他破产。现在看送他一台自行车也可以啊。

网友:
DT花鼓啊,好东西,单盘骑游党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