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红米G 2021锐龙版 加装固态硬盘

楼主(2022-08-22):
去年换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终于把用了快7年的老东芝本淘汰了
这个红米G 2021锐龙版的配置还可以,AMD R7-5800H处理器,RTX3060显卡,DDR4 3200 16G内存
1080P 144HZ高刷屏,唯一不足的是硬盘只有512GB,有点小,
正好固态硬盘前段时间在搞活动,560入手一块1TB的致钛tiplus5000,加上去就正好够用了

拆电脑没什么难度

就是这里麻烦点,有颗螺丝藏在脚垫中间这个塑料板里了
抠了很久才抠下来

电脑买了也快一年了,风扇有点脏了,
第二个固态硬盘在我的左手边,动手之前先断开电池排线

买它之前也看了很多评测,致钛的口碑貌似还可以,
比我之前买的三星980要好不少,致钛这个是有缓存的
而且1T版本还要便宜150左右

装上硬盘,再把上面的金属盖子装回去

顺便清理下灰尘

插回电池排线,盖回后盖,开机

新硬盘还没分区的

测一下速度

电脑自带的硬盘。

网友:
买了2022,Intel

网友A:
拆机先断电绝对是个好习惯。能装两个盘的机器真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机先断电绝对是个好习惯。能装两个盘的机器真好啊。

难道你是2022款游匣G15

网友:
能装两个盘的机器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是2022款游匣G15

我是HP的商用机,只有一个插槽,只能买了个2T的用了。

网友:
都是土豪,还在用10年前的HP8470,换了512的SSD,光驱位挂旧的机械盘。

网友C:
redmi G 2021锐龙是性价比最高的系列了。R7 +32G内存+1TB固态+RTX3060独显6G+16.1寸屏幕才不到9K,可惜官网都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dmi G 2021锐龙是性价比最高的系列了。R7 +32G内存+1TB固态+RTX3060独显6G+16.1寸屏幕才不到9K,可惜官网 ...

这个好像是高配,我当时也买不到。只能选这款内存和硬盘容量小点的中配,价格7500的样子。
影响并不大吧,好就好在这个主板有两个硬盘位,可以自己加了一条。这个笔记本只出差或者见客户的时候拿来用一下,平时用台式机用的多,所以16G内存暂时还够用的,等不够用了再考虑把两条8G的出掉,再去买2条16G的

网友:
都是土豪

网友:
从不买AMD笔记本

楼主:
别买AMD A系U的笔记本就可以了,那个是个垃圾。但锐龙系列还是很香的,同级别的功耗发热比英特尔酷睿的移动端有优势。台式机我可以不考虑功耗发热,笔记本要带出去用,那考虑的就不一样了。关键是AMD的还便宜很多,如果是酷睿版的同配置i7,这个价只能入最低配。而且处理器还不是HQ的版本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两个硬盘插口,

网友(2022-10-24):
我印象中有一个电脑能装5个M2硬盘,那才是顶级

网友D:
致钛PC005寿命才长,这个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致钛PC005寿命才长,这个啥情况

才??可能你看错了,我可没说过我买这款致钛tiplus5000寿命很长哦,只说过这个牌子的口碑还可以,比我经常买的三星980价格更便宜,还带缓存。而且我也不像论坛的几个玩固态硬盘的大佬,他们都是做过暴力测试跑上个几个月,有完整的测试数据才敢得出结论,我都没这么测过更不敢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