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笔记本电脑自带喇叭不响了

楼主(2022-08-22):
一台老笔记本电脑,拆开清理了一下灰尘,装回去后自带喇叭不响了,外接音箱没问题,检查喇叭正常,线也没问题,声卡设置也没问题,搞不懂什么原因了,请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22-9-2 16:08):
找到毛病了,加焊耳机插孔后就好了

网友A:
两个都不响嘛?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B:
什么都正常?那么看看键盘上有个静音键按到了没有?!

网友:
那可能是系统设置了不出声

网友:
让你换新机啊

网友C:
外置有声,内置无声。喇叭好的。首先检查耳机插孔,因为设定是插入耳机,喇叭就不响,如果耳机插孔接触不好,可能会导致喇叭无声,其次检查喇叭的功放,一般来说,耳机插孔输出的是线路信号,要再经过一级功放才输出至内置喇叭,所以重点检查功放IC是不是烧了

网友D:
系统设置了不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有声,内置无声。喇叭好的。首先检查耳机插孔,因为设定是插入耳机,喇叭就不响,如果耳机插孔接触不好 ...

耳机插孔因该问题不大,因为是不响才开始用外接音箱测试的,再一个不断插拔耳机插头,机内喇叭没有任何反应,也用清洗剂洗了洗,也没效果,机内功放就不知道了,也没电路图,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设置了不出声

win7系统,所有设置都查看了,没找到异常

楼主:
老笔记本好几台,都是家人朋友淘汰给我的,平时上网看看低清晰度的电影还是没问题的,这个电脑比较省电,关屏后才十几瓦的耗电量,想做一个简单的NAS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正常?那么看看键盘上有个静音键按到了没有?!

没有按到静音键,外置喇叭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不响嘛?那就有问题了。

是啊,第一次遇到两个同时不响的,怀疑是不是功放损坏了

网友:
检查里面的插线,我试过松掉的

网友:
老电脑就不用折腾了,用外接音箱凑和着用呗

网友:
也许是喇叭烧了。

网友:
外接音箱

网友:
拆开看看啊!喇叭上就那几根线,看看接哪了,实在不行就自己改个小放大电路,从3.5那取信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老笔记本,清灰造成,一般是短路造成.如果清洗了也不行就是焊点氧化成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