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很有意思的迷你led点阵屏,电子胸牌

楼主(2022-08-22):
淘宝深圳安鑫家买的,3元一个,超便宜,看库存只有5片了。44*11点阵,蓝色,手掌大小。可以在电脑上改字,超值。下午到手,刚刚试玩了一下,上键开关机,下键切换显示电池电量和调节亮度。软件能自定义文字,但是不懂能不能替换动图。
话说这玩意能改成电子钟吗?

网友A:
这不就是胸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胸牌吗?

不知道,如果是胸牌的话感觉挺傻的。不过这玩意能随意编辑就比较好玩

网友:
装个壳子应该就是胸牌,代驾之类的人员用的多

网友:
电子胸牌,不要字数补丁!

网友:
第一次这样看到,以为代驾那个是高科技!

网友:
电子胸牌,不要

网友:
老站有时钟固件

网友:
能不能改成音频频谱显示器?

网友:
好久以前坛子里好多人都是一块钱撸的电子胸牌,我也跟风撸了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还有卖 没有呀?

网友:
搜了一下,涨价了,4.5元不包邮

网友:
胸牌才1元一个

楼主:
1元胸牌一般都是红色的,没这款好看

网友:
除了当做电子钟,温度计,还能干吗用

网友:
都是一块钱撸的电子胸牌

网友:
该时钟,得刷固件。这里面的应该没有时钟芯片,用的是晶振计时,准确度没有,并且关机后时钟重置。所以说意义不大。

网友:
电子胸牌,楼主似乎买贵了

网友:
电子胸牌,改个什么需要的。

网友:
多整几个,可以做成 LED屏,可惜是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