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了,鱼空调2.0,效果立现

楼主(2022-08-2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2299-1-1.html
这是1.0的版本,效率太低,大部分冷量都被冷水管消耗掉了,于是,
来个绝的,直接把冷面放缸里拉倒,上效果图

还加了一个电脑电源的风扇,电压升到20V

看得清么?
换个角度,冷面加个散热片,直接泡水里,温度计探头卡在散热片的鳞片末端

水面刚刚和冷面齐平

5小时后,散热片鳞片末端温度是27.3度,鱼缸温度计显示29度

功率还是65W,外加电脑风扇大约5W,总功率70W

环境温度36.5,直接降温7.5度,70W的功率达到这个效果,比较满意了

冬天到就把正负极对调一下,继续用哈~
(冬天还是用加热棒省电)

网友:
连鱼都用上自动空调了。。。

网友:
配上个自动温控的开关,就非常智能了

网友A:
有病吧。你家自来水也就十几度。懒得夸你。

网友:
鱼的生活都比人好了

网友:
鱼的空调房。。

网友:
我的缸也35度,每天放几块冰

网友:
制冷端散热片太小,换大的。
也可以再用一个热管反着放水里试试。

网友:
再研究研究,看能不能把余热利用起来,一边给鱼缸降温,一边烧水,系统名称就叫:鱼缸能

网友B:
不错有所改进,冷端放到水流流动的地方估计效果更好。

网友:
你家的鱼 真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所改进,冷端放到水流流动的地方估计效果更好。

过滤桶的出水口正对着冷面的散热片,相当于流水

网友:
电费太贵,用不起空调,高贵的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病吧。你家自来水也就十几度。懒得夸你。

如果用自来水给散热器降温,有点费水啊。
如果直接用自来水,余氯咋办……

网友:
半导体制冷效率低,便宜实用上冰块。

网友:
楼上的建议可以试试,1,加大冷端散热片,2,水泵冲刷冷端散热片

网友:
还是我说的方案,不过冷端可以也用双塔,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
双层鱼缸,下鱼缸把冷端散热片泡到水里,上鱼缸把热端散热片泡到水里。哇,双水冷
把上鱼缸密封接入自来水,就成了一个电热水器

突然发现我如此的聪明

网友:
一天要1.7度电,真是太奢侈了,应该上个太阳能的,就更节能环保了。

网友:
鱼是舒服了,房间是变热了。
这功耗等同家用冰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