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后续x1 这次真的买了个示波器!

楼主(2022-08-22):
前些天发了一个帖子 这个示波器值不值的搞?OWON EDU5022S ,得到了很多坛友的关注和劝阻!
本人立马收手,觉得这个坑暂时不要跳,免得爬不出去!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咸鱼算法问题还是怎么了,给我推了一条普源DS3022M!

卖家描述的是显示屏背光不亮,然后开机用用电筒可以看到画面!

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想跳这个坑了,就像论坛的大佬 @杨雪飞 描述的情景一摸一样完全是不断的给自己找不自在!

但是话说回来,咸鱼推的这个确实让我心痒痒,普源的 DS 3022M  140包邮,还有一条探针。

然后自己晚上半夜睡不着,老是想着这个值不值得搞,会不会把坑越搞越深。

后来实在烦躁,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买了!

今天到货后,试机,和卖家描述的一摸一样开机屏幕无背光!

拆机后 发现电源板有三个元器件坏了!

分别是Q1、Q2、C10这三个
C10 是220uJ 63  电容
Q1和Q2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击穿了肉眼看不清字符,放到显微镜下面才看清楚。

看着好像是D1802T,然后通过半导小芯查询到  2SD1802T https://www.semiee.com/file/ISCSEMI/ISCSEMI-2SD1802T.pdf

这里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希望有大佬帮忙确认一下!

最后但愿我这个坑不要太大,不然真的辜负那么多坛友的劝导!
最后,这几个元器件可以用别的代换吗?

网友A:
140块
感觉再另加一套控制板都值了
其他功能正常的话

网友B:
不错,140还是可以的,背光问题应该不难搞

网友C:
这货的背光应该是灯管的吧,不如直接换led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的背光应该是灯管的吧,不如直接换led条了,

是高压灯条,电源板上面有升压变压器,换LED灯条不知道怎么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块
感觉再另加一套控制板都值了
其他功能正常的话

不知道卖家是在哪里弄来的,外观还挺新的,就是缺很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140还是可以的,背光问题应该不难搞

我也觉得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这个背光坑大不大

网友D:
来了来了,我在网上找了个电路图,你看下

这里一个是两个NPN的管子,你说说的两个2SD1802我感觉是对的,你可以买两个回来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了来了,我在网上找了个电路图,你看下

这里一个是两个NPN的管子,你说说的两个2SD1802我感觉是对的,你可以 ...

因为我拆开的时候这两个三极管是击穿状态,电容是融化的状态。
我不确定后面会不会有问题!

怕这个坑变大了!

2SD1802已经淘宝下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拆开的时候这两个三极管是击穿状态,电容是融化的状态。
我不确定后面会不会有问题!

先换掉试下吧,可能是先电容损坏导致的三极管跟着损坏 ,一般来说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掉试下吧,可能是先电容损坏导致的三极管跟着损坏 ,一般来说换上就好了 ...

好的,我换上去试试!淘宝得3天才到!

网友:
140还是可以的

网友:
140便宜啊!这里大神多,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很值啊,背光本来就不是事,有没有都无所谓,反正都看得清字

网友:
然后自己晚上半夜睡不着,老是想着这个值不值得搞,会不会把坑越搞越深

网友:
1820B,但是不要买原型号的,如果你想自己用觉得25M的厚机可以凑合用,可以把背光改成LED,不过多数的情况下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他不行,所以,挑选一对13005或者13007之类的管子换上去即可。1820买过几种,不过好像都图便宜装上去用不了多久。

网友:
告诉你两种示波器别碰,一个OWON  一个台湾省产的固纬

网友:
是2SD1802,看了下存货,还有不少,但这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拆开的时候这两个三极管是击穿状态,电容是融化的状态。
我不确定后面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不算是坑,如果示波器的双通道都没问题的话。这个高压可以买现成的TDK生产的一块小板,也没多少钱,那个工作稳定的多。所以,最多直接换高压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