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长条形空调遥控器拆解改造

楼主(2022-08-22):
美的长条形遥控器拆解改造
从坛友那里购入N个CR2025电池,本想要吃灰很久,结果连续的高温,让家里空调遥控器没电了。天气太热又不想下楼。逐有了如下改造,之所以用这个长条形遥控器发帖,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没看见详细介绍拆解的,也就抛砖引玉一下。拆解没什么难度,关键就是第一步,一定要先拆除按键这一块。如图:

接下来就好拆了,卡扣式的,先从扣掉的按键处下手,整个过程如下:

然后就是把以前5元10个买的2025底座拿出来,比好位置,焊接到电路板上,就OK了

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熄灯状态,电池电压3.2V,灯亮时3v。

网友A:
我是14500铁锂电池加占位桶

网友:
这遥控器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14500铁锂电池加占位桶

现在很多遥控器都是7号电池,14500是5号电池规格。我14500也在坛友那里拿了一些,用在飞利浦老式剃须刀上,很给力。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6369-1-1.html
这是我拆解的 原装和山寨的对比。

网友:
早看帖子就好了  没先拆那个按键板  把侧按键搞坏了一个

网友:
电量只有一格了啊,2025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
电池供电,改钮扣电池,这一阵折腾。

网友:
这造型和老家小天鹅空调的遥控一个样,谁让都是一母同胞。

网友:
头次见,开眼界了

楼主:
这个遥控器换新的南孚电池,也只显示2至3格电池,可能检测阀点较高。

网友:
这款遥控太难用了。家里有同款。

网友:
可能不耐用

网友:
用CR2025代替7号电池,脑洞真的大开

网友:
这遥控器挺好的,但不适合老人用

网友:
这遥控器做工不错

网友(2024-06-12):
这款遥控器设计挺新颖,但用起来很麻烦。电池后盖很难打开。把手都弄疼了。然后是电池漏液,现在想拆开清理下,结果巨难拆。感觉就是麻烦。

网友:
改纽扣电池这个想法挺好的,自己有好多2032电池还有底座,可以改下,省的再买7号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