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入手一个深圳白光BK606S便携烙铁,各位佬们看看如何?

楼主(2022-08-22):
黄花907又坏了,上次是那个“西班牙电位器”接触不良,换过好了,这次不知哪里又坏了,暂时没心情修,毕竟也跟了我十几年了,打算买个新的。这次想着换成黄花3927,按键调温,避免电位器的问题。正刷着淘宝,突然蹦出来这个BK606S,我看着价钱一样,也是按键调温,用的936头子。再说了,907跟3927的板型基本一样,缺点应该也差不多,不如换个其它烙铁试试。网上找不到这个烙铁的有用信息,干脆自己买了试试吧。各位大佬小佬垃圾佬,都来看看,这个做工是较为正规呢,还是寨味明显?
到货,外包装:

还有说明书,好几页呢,少见。

未用先拆,电路板正面:

细节放大:

电路板反面:

细节放大:

两个主要芯片:

标配刀头,号称90W,没测过功率,不过是比907的60W热得快一点。

新东西要试用嘛,就用来维修那把907吧。907的零件很少,那就愚公移山,逐个测量……一番功夫,奶奶的,零件全是好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电路板断线了。再次愚公,终于发现有两个焊点之间不通,无论怎么看都应该通啊,补焊了也不行,真搞不懂了,干脆直接飞线一根,就是那根白线,解决了。

拆一次不容易,要搞好一点,把所有焊点都点了一次,防止虚焊什么的;把原装的两插电源线和地线夹子拆掉,换成三插电源线,方便使用。哈哈,这把老907又可以再战江湖了。

网友:
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A:
头一次见到烙铁电路板断路的。我当初买的不是907,是3917,70W的,用的烙铁头是一样的,自己换了三芯硅胶线,电位器里面滴过几滴WD40,用了几年了没问题。这把烙铁也跟了我十几年了,有感情了,现在用T12居多。

网友:
烙铁芯936通用吗

网友B:
还带光耦隔离 这设计师有点太谨慎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好像只有他家的1370发热芯能用。

楼主:
不用红包的话,71块,跟黄花3927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红包的话,71块,跟黄花3927差不多了。

跟二十多块钱的差不多。

网友C:
没有用过这种,不知道会不会比T12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这种,不知道会不会比T12强

结构决定不可能比T12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烙铁电路板断路的。我当初买的不是907,是3917,70W的,用的烙铁头是一样的,自己换了三芯硅胶线 ...

我在其他电器上见过一次,是焊盘和敷铜线断开了,很隐蔽很难发现

网友D:
买过深圳白光的焊台,两个烙铁头把我用得吐血,根本不上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过深圳白光的焊台,两个烙铁头把我用得吐血,根本不上锡

不上锡一般应该是你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带光耦隔离 这设计师有点太谨慎

用TLP161J几乎是最优方案,单片机直接控制,可控硅出问题不会伤到单片机,过零触发减少干扰,成本最低。

网友:
都2022了还在用907,这价格买T12配件都能买3把了,比907好使很多。我的907都不知道扔那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上锡一般应该是你不会用

不是,两个新的头一开始就不上锡,不管怎么修复都不上锡,换其他两三块钱买的头都完全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两个新的头一开始就不上锡,不管怎么修复都不上锡,换其他两三块钱买的头都完全没问题 ...

网上有买复活膏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两个新的头一开始就不上锡,不管怎么修复都不上锡,换其他两三块钱买的头都完全没问题 ...

可能是阻焊层沒搞好,用4k目左右的砂纸把焊接面打磨一下,磨的稍微重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买复活膏的,可以试一下……

已经扔了,随便换一个两三块钱的头,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