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这样的u盘能短接吗?

楼主(2022-08-22):
这样的u盘能短接吗

网友:
能。
但我没玩过,不知道该短哪里

网友:
尾部那两个方块,还认不得主控,就丢垃圾桶的干活

网友:
一般是usb的负和底部一个触点短接,一般是图上左上角那个

网友:
这样试试

网友:
可以短接,灯位短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