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保险丝请问在哪里帖子上可以找到

楼主(2022-08-22):
之前在论坛见过这种保险丝,不知道在哪个帖子上有介绍到
求大家帮我找找

楼主:
找到了,求删帖

网友:
这什么保险

网友:
这是什么保险丝?

楼主: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35348/1
这个应该是水银计时器

网友A:
水银计时器的两边是对称的,用够了时间,是不是调个方向还可以用呢?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银计时器的两边是对称的,用够了时间,是不是调个方向还可以用呢?

不知道,我这个现在是开路状态,估计时间到了会是短路的状态

网友:
第一看见,科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银计时器的两边是对称的,用够了时间,是不是调个方向还可以用呢?

按照楼上的科普连接的说明,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不清楚内部是否采集了这个计时器的信号,或者到时间后有没有设计不可逆使用。如果单纯当做指示用应该没有问题。
原理来说,兑换正负极水银空隙会走回来。

网友:
找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