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角磨机电池组和测试容量

楼主(2022-08-22):
充满电磨两分钟就没电了,
还好有螺丝给拆,而不是那种用胶水一次性封死那种。
拆开后看到里面是单个电池是1500mah  。    两并5串。 估计有几个电池容量变小了。

用自制的电池测试装置测试,看是哪个坏了。

测试容量

网友:
一次性全换 一劳永意

网友:
容量测试仪要二百万

网友:
本来就是回收电池吧

网友:
牧田款电池,我的21伏4.0电池,使用角磨机改的电链锯,可以割倒两颗直径30厘米的桉树,还有电,我的角磨机是有感无刷,输出转速:10000r/min

网友:
自制容量测试仪,开源的吗?

网友:
讲真的,这种杂牌电池的设计师脑袋有问题,非要标个超长续航16000H,然后型号是128TV,那T还故意小一点,让人远看就是128v。就跟卖逆变器的一样,外壳上标个28000w,不是指功率28000瓦,而是这个逆变器名字叫“28000w”,实在恶心人

网友:
全换解君忧

网友:
旧的电池玩不了多长时间又要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