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龙飞收音机LF310拆解

楼主(2022-08-22):
收音机内部做工可以,收音机收音效果非常好,收台方便自动收台,也可以手动收台,带微调功能 ,还有定时开机功能。

网友:
还挺复杂额

网友:
收音机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AKC6951主控芯片,集成了完整的调频、电视伴音、中波、短波、长波接收功能,包括了从天线输入到立体声音频输出中需要的所有功能模块。低成本实惠收音机方案

网友A:
锅仔片下面的印刷接触区,很容易氧化,造成按键不灵。用酒精洗过,保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哈哈不错,印刷版竟然还打有生产日期,想说老货都不行。

网友:
外观没变,内脏变了,贴片主板,还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9波段的

网友:
高科技下的产物,以前的收音机电路板又大又复杂,现在的收音机看起来好简单呢。

网友:
集成度蛮高。。。

网友:
收音机看起来好简单,集成度高,而且都是贴片了

网友B:
这种DSP收音方案通常FM(调频)波段效果很好,灵敏度比普通FM收音机更高,但不知MW(中波)和SW(短波)的效果如何?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看用料也还行吧。

网友:
2017年,比较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DSP收音方案通常FM(调频)波段效果很好,灵敏度比普通FM收音机更高,但不知MW(中波)和SW(短波)的 ...

短波中波都可以,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仔片下面的印刷接触区,很容易氧化,造成按键不灵。用酒精洗过,保持不了多长时间。 ...

清洗后,加一点润滑脂或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