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一主板维修思路,有图。

楼主(2022-08-22):
这是一个网络控制器的主板,板载CPU为“SR1X9 (Intel Atom E3825)”,姑且可以把它看作为一台完整的电脑吧。
现在的症状是上电开机没反应,前面的指示灯亮,查过各个电容,没有漏电情况,网口接交换机有反应。
本来开机启动会有“哔~”一声的开机声音,现在是完全没有声音,只有指示灯亮。
换过内存,也从好的机器上拆过BIOS换上去测试,情况一样。
开机摸CPU核心位置,会有温热,不会烫,这东西本来发热应该就不大吧?所以不确定CPU是否工作正常。
这东西有外壳,排除震动或者摔坏等可能。

请问应该如何排查故障?难不成要换CPU?
或者有熟悉这方面的师傅,能否进行付费维修?
感谢。

网友A:
开机后VGA有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VGA有输出吗?

没有那个线,无法测试,正常电脑开机,如果没有“嘀~”一声的,基本上不会有显示。

网友:
待机电路有, 感觉是开不了机,查下开机电流,各项供电,南桥晶振?    内存是要最先排查的。     帮顶, 抛砖引玉, 等坛内高手来出主意。

网友:
交给B站靓仔修机

网友B:
拆掉内存,听听有无报警,连上电流表看看电流最多跑多少,测量晶振两端是否有压差,再说。

网友C:
主板点不亮可能会有上百个原因,能定位它们是个还比较专业的技术活,如果楼主连万用表都没有,还是找一家靠谱的淘宝寄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内存,听听有无报警,连上电流表看看电流最多跑多少,测量晶振两端是否有压差,再说。 ...

拆内存情况依旧,换根在用的DDR3L内存情况依旧,晶振不懂怎么测试,没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点不亮可能会有上百个原因,能定位它们是个还比较专业的技术活,如果楼主连万用表都没有,还是找一家靠 ...

淘宝送修的话,有什么建议吗?没有寄修过。

网友D:
95%的原因是内存问题,我有一个软路由也是这样,后来换了内存坐子就好了!
之前正常使用,停电后开机无显,CPU微热,接散热风扇风扇也转就是不能正常启动!
后来分析可能是内存坐子和内存条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5%的原因是内存问题,我有一个软路由也是这样,后来换了内存坐子就好了!
之前正常使用,停电后开机无显, ...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内存的事情。

网友E:
内存下方有两个圆形贴纸的华邦芯片貌似是开机IO芯片,拍个无遮挡全照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内存的事情。

今天早上拆了笔记本的内存过去试了,情况一样。然后再把板上的内存装到电脑上测试,能开机,内存是好的,仔细观察针脚与焊点,也没有发现问题。感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下方有两个圆形贴纸的华邦芯片貌似是开机IO芯片,拍个无遮挡全照看看 ...

那个应该是键鼠串口用的IO芯片吧?会影响开机吗?

网友:
通电,测各个电感处是否都产生了电压(万用表电压档一脚接螺丝口圆孔处,另一脚接电感)

网友F:
顺序:1代换内存测试,2测晶振和各处供电是否正常,3刷BIOS,4换EC  干南桥

网友:
没搞过的修这个太难了吧,找专业的吧

网友:
建议找本地维修,没有的话,去淘宝或者去B站,找信任的维修吧,别自己弄了,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序:1代换内存测试,2测晶振和各处供电是否正常,3刷BIOS,4换EC  干南桥

没有相应的工具与维修经验,看来自己搞不好了。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试各个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如果没有再接电源,测试开机针有没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