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ICF-SW22 中波MW收台无信号维修

楼主(2022-08-22):
鱼上收了台SONY ICF-SW22,收到后检查FM,SW各个波段都正常,唯独MW没有沙沙声,以为是收不到电台静音了,所以就放在那儿了,今天刚好有空,看到频率刻度盘上有灰尘,就想着打开去去灰尘。
拆掉3个背板大楷是2.5*12mm的螺丝,中间的螺丝大楷i是2.5*18MM的螺丝,就是一长三短的螺丝,沿底壳电池盖那端,用手指甲朝内扣入,底壳就松开了,由于AM一直未曾收到电台,所以仔细看了MW的磁棒天线,中间的焊点连接到磁棒天线的纱包线断掉了,且线圈松动了,焊接好后用热风筒调节到150度,将蜡吹融化固定了线圈,装电池后AM电台沙沙声终于出来了,转动调谐旋钮终于收到中波电台
吹掉灰尘,用无尘布擦拭了镜片和频率刻度盘,装机至此MW电台无声修复
以下是拆机图片,和不良位置。

整机正面锁定,关机,SW,MW,FM波段开关

整机正面锁定,关机,SW,MW,FM波段开关

整机背面螺丝位置

整机背面螺丝位置

顶面SW波段开关

顶面SW波段开关

右侧调谐旋钮

右侧调谐旋钮

左侧耳机插座,两种音效开关,音量开关

左侧耳机插座,两种音效开关,音量开关

后盖取下的样子

后盖取下的样子

MW中波无信号的原因

MW中波无信号的原因

刻度盘正面

刻度盘正面

喇叭松了,重新打胶固定

喇叭松了,重新打胶固定

网友A:
看外壳,和国产的差不多,感觉就是公模。里面看到中周也差不多,但有几个晶振,还有都是贴片元件,感觉又不像是国产。

楼主:
看到后盖是made in japan,没看主要的芯片是什么,当时只想到修好中波就算了。鱼上是150元收的,描述功能无异常,估计是中波坏了,才出售的;没想到只是磁棒线圈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壳,和国产的差不多,感觉就是公模。里面看到中周也差不多,但有几个晶振,还有都是贴片元件,感觉又不 ...

收集了几个SONY小机,所以收集个这种看看

网友B:
很少有人听中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有人听中波了。

有中波这功能,顺手弄下,有时候听听也有意思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C:
也有一台这款收音机,调台旋钮手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台这款收音机,调台旋钮手感非常好。

就是调谐手感好,但喇叭声音有些单薄

网友D:
真不错,非常索尼的一款收音机,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非常索尼的一款收音机,我也有。

灵敏度还可以

网友(2023-01-09):
引用 楼主:
就是调谐手感好,但喇叭声音有些单薄

看着喇叭真的有点小巧。

网友:
也有一台这货,就是外放喇叭没声了,不知什么原因,插耳机还行

网友E:
这款机就是外壳太脆弱,我也有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就是外壳太脆弱,我也有一台

买回来用的时候很少,外壳确实单薄

网友:
索尼收音机,当年索尼品牌可是收音机的王者。

网友F:
我有sony ICF-SW22维修手册,另外,也有其它品牌和型号可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sony ICF-SW22维修手册,另外,也有其它品牌和型号可分享。

索尼ICF 6800维修手册有吗?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G:
索尼ICF 6800维修手册有吗?

我有ICF-6800W的维修手册。需要请找我微信:L706308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