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二档调光USB充电灯ZY-001加个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2-08-22):
早先买的二档调光USB充电灯,采用常见的MicroUSB充电口。内部使用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供电,采用DC插接件连接;最近打算停电应急使用,加了个锂电池保护板,防止过放,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二档调光USB充电灯,采用的带挂钩的高富帅塑壳球泡灯外壳,充电口是常见的MicroUSB。

LED灯板,用了14颗5730贴片,并联连接,铝基板,用的硅胶软线。

用的是SM2.54 2P对插锁紧接插件公口加XH2.54-2P接插件母口,准备全部采用XH2.54-2P接插件。

使用标称1800mAh的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供电,采用DC插接件连接;闲置时一直是断开连接的。最近打算停电应急使用,加了个锂电池保护板,防止过放。

LED部分使用的控制芯片ly7v1,控制LED强、弱二档调光,这芯片找不到相关资料,估计可以修改点亮模式。充电部分使用的4056芯片,可充满自停;带一个充电指示灯,充电亮红灯,充满灭灯。

为防止18650锂电池过放,加个锂电池保护板;用的SII出品的S-8261系列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的保护板,丝印G2JZ,性能和DW01相仿。采用XH2.54-2P公口。

测试无误后,给锂电池保护板加个热缩管做绝缘。

原来用的是SM2.54 2P对插锁紧接插件公口加XH2.54-2P接插件母口。

现在用的XH2.54-2P接插件。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原来使用的3颗2mm的镀镍螺丝换成304不锈钢的。

点亮后效果

充电中

相关链接:

给人体感应灯自带锂电池加个保护板防止过放

拆一个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并加以完善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ZY-001(MicroUSB充电口)

网友A:
夜市摆摊儿的老板好多都用这个灯,有时候一个摊位挂着好几个,亮堂了也招人来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市摆摊儿的老板好多都用这个灯,有时候一个摊位挂着好几个,亮堂了也招人来买东西 ...

这种锂电池充电灯用起来比较方便,家里停电应急、夜市摆摊儿都可以。

网友B:
绿皮里边没有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皮里边没有保护板吗?

绿皮里边没有保护板,两极分别点焊镍片,镍片连接导线,负极导线内穿外皮,和正极导线一起从正极端引出。

网友C:
不错,最近也在给万用表改装锂电池供电,做起来才发现要考虑的事情不少。

网友:
看成手电了加保护板了

网友:
改得很实用

网友:
夜市摆摊走起

网友:
老感觉那个接口不好用,想换掉他,我的这样接口基本都换成type-c了

网友D:
改个TPYEC带保护的4056,全搞定。

网友:
自己家的用得到锂电池地方都要配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TPYEC带保护的4056,全搞定。

那确实,也不贵啊。可惜撸早了,当时microUSB板更流行买了一堆,灰还没有堆满呢……

网友:
像那么回事,4056带保护板的小模块也一大把,可以买那个

网友:
我的调光台灯吃灰两年了。。。。

网友:
建议把LED的恒流电流改小一些,能有效保护LED,一般LED等的电流设置过大。

网友:
续航如何 这个用着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最近也在给万用表改装锂电池供电,做起来才发现要考虑的事情不少。 ...

常用的万用表改装锂电池供电,外置锂电池加升压模块,为了解决自放电高,锂电池和升压模块之间加了个开关。

网友:
控制电路和手电的差不多

网友:
这玩意倒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