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抨击一下SM3281主控的「小问题」

楼主(2022-08-22):
这个主控嘛 众所周知的 用久了 就会变慢
怎么验证呢 玩机械的朋友教我一招 用iometer 4K小文件持续写入
我写了将近5小时吧,中间出去看电影了,无散热,裸板跑,但是温度不重要
这玩意目前的状态,写入只有3M/s不到了。 读取 笑死 根本测不出来。
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主控,为什么要大量销售?
品牌的3281未发现此问题。只发现diy的朋友反映了,暂且认定为一个硬件Bug吧。
图稍候补。

网友:
品牌的3281有哪些选项

CDROM+4K性能的3281之外又有什么选项

网友:
建议用点903,3267,3268,3257之类的多测测

网友:
有阔能是颗粒问题~

楼主:
发表一下意见,我说的不一定对,觉得有问题正常。至于更多的方案颗粒,自己测吧,方法都告诉你们了。

楼主:
有同学说是颗粒问题,换了64B L06,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同学说是颗粒问题,换了64B L06,问题依旧。

不是颗粒的问题,我试了几种颗粒都一样,我全都拆下来上2258了

网友A:
半年前做了几个3281,跑完圈放了半年今天拿来测试了一下,吓一跳果然写入才几M,连安国,芯邦2.0主控都不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做了几个3281,跑完圈放了半年今天拿来测试了一下,吓一跳果然写入才几M,连安国,芯邦2.0主控都不如 ...

你的情况和楼主的还是有区别。
你的可能是闪存漏电导致主控需要进行大量的ecc纠错工作导致的掉速,楼主的,我感觉应该是固件的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同学说是颗粒问题,换了64B L06,问题依旧。

我感觉是固件的锅。

品牌的3281优盘,为保证稳定性,基本都是低格量产后出厂;
而DIY的产品,为了追求更高的速度和4k,基本都是高格量产。

速度的差别根本原因肯定还是固件和算法上的区别,所以,我建议你把这个盘用黑片工具量产一下后,再来做同样的测试,看看结果会是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情况和楼主的还是有区别。
你的可能是闪存漏电导致主控需要进行大量的ecc纠错工作导致的掉速,楼主的 ...

感觉是纠错的问题,目测u盘固件不太可能做冷数据保持活性策略。

网友C:
连续5小时 4k写,已经非正常了。
还有什么意义。
u盘讲究 基本能半小时后读写就好的。

网友:
不止SM的产品,主打4K的产品不少都有这种问题的吧
DIY的NS1081配某些EMMC写入可以跌倒2M/S
品牌的CZ880写多了一样掉速。

不主打4K写入的传统产品通常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做了几个3281,跑完圈放了半年今天拿来测试了一下,吓一跳果然写入才几M,连安国,芯邦2.0主控都不如 ...

tlc漏了,没办法这个,换mlc,slc会漏的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续5小时 4k写,已经非正常了。
还有什么意义。
u盘讲究 基本能半小时后读写就好的。

我模拟的是长期使用,类似wtg这种。而且3281放久了也会寄,论坛里有大佬做过老化测试。

网友D:
全盘清空,WIN慢格一遍,看看能不能恢复速度。
如果能恢复,可能是脏盘了,就凑乎用吧。
因为没太多选择,纯U盘主控越来越少了。
连SMI自己都被收购了。

以后,固态“U”盘、单芯片方案“U”盘
(如果读者认可它是U盘的话)
可能是发展大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盘清空,WIN慢格一遍,看看能不能恢复速度。
如果能恢复,可能是脏盘了,就凑乎用吧。
因为没太多选择, ...

别提低格了,数据写都写不进去。我5个小时结束了是因为iometer上已经提示没速度了。

网友:
我去年贴了一片3281+B0KB,放了一些视频进去,现在半年多了,偶尔拿出来用用,别说速度,插上盘都要过10多秒才能打开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情况和楼主的还是有区别。
你的可能是闪存漏电导致主控需要进行大量的ecc纠错工作导致的掉速,楼主的 ...

我赞同范佬的观点。固件背大锅

网友:
吓得我找了两个以前写了urwtest数据的盘来看看,一个IS918M+海力士3DV4,一个3281AB+海力士3DV6(黑片固件),
结果都是当时跑圈一百三四十的读,现在就只有二三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