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acBook pro A1278 电池A1322冒险拆卸

楼主(2022-08-22):
直接上图:BQ20Z451DBTR TSSOP-38 TI德州全新原装 电池管理IC芯片

网友A:
板子还有康柏的标志啊

网友:
真的听冒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还有康柏的标志啊

给我的印象做工绝对是一流的,电池排列,温度检测的热敏电阻位置,还有PCB上易于受潮影响的芯片都打胶封住了。

楼主:
已经没什么电了,只要不用铁钉,针刺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电池管理小板代工台湾华通(Compeq)

网友B:
原装的吗?个人感觉不像诶

网友C:
芯片容易锁死,不知苹果换芯是否要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吗?个人感觉不像诶

100%是原装的,拆开序列号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容易锁死,不知苹果换芯是否要带电

这个型号的没有说明,直接扣下插头,弄了好半天,才插上新的电池

网友:
我是不敢动这个。

网友:
这个原装电池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容易锁死,不知苹果换芯是否要带电

现在是个笔记本电池都带锁,更不要说苹果了。

网友:
MacBookpro的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