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收了个云视f-25

楼主(2022-08-23):
这怎么搞,没有上下按键,后面接口应该有上下定义,但是怎么接,从哪能弄点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A:
没戏了,这系统坏了,没人折腾这玩意,这东西就是报废了

网友B:
专用系统坏了,能否联系售后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系统坏了,能否联系售后要一个?

现在没法控制上下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戏了,这系统坏了,没人折腾这玩意,这东西就是报废了

嗯也是,找固件或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也是,找固件或者

别想了,这玩意没固件的,除非有人用好机器,然后用软件读出来,折腾这个的人也少,所以这个也不要想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